[电源] 拆解东软ESPA43芯片单相费控智能电能表内置采集器载波模块

楼主(2023-09-14):
该东软载波模块采用SSC1643智能电表芯片和ESPA43电力线通信驱动功放芯片

参考:1、拆解DDZY9599-Z型单相费控智能电能表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488&fromuid=1377422
          2、拆解一个供电局使用的智微通信单元 TXHX13-ZW60DX1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031&fromuid=1377422
          3、拆一个三相国网智能电能表配套的青岛鼎信载波模块,型号T-ZD-DX-01-NBSX 附上接口定义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191&fromuid=1377422
          4、拆解H集中器下行模块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amp;fromuid=1377422

网友:
是的,都是联网读表了。

网友:
捡到过这样的载波模块,原来是装在表的这个位置的。

网友:
传输数据的原理好新颖!

网友:
用料比较扎实

网友:
电表成本高很多,又又又增加GDP了。。。

网友:
做工好,楼主技术好。谢谢分享。

网友:
是不是可以刷成功率计?

楼主(2024-04-23):
电力载波抄表原理
参考资料:
1、《青岛东软SSC1641载波电路设计说明》
2、《青岛东软SSC1641载波模块检测维修指南》
3、《电力载波通信技术介绍》

楼主:
分享几个外置的RS485接口电表采集器拆解链接:
浅拆一个电表采集器(DCZL13-GY200型)
拆解国家电网的采集器DCHL14-ZT130505
拆DCZL13-GY200型485采集器
科诺DCZL13采集器拆解
DCJL13-YP13型采集器+微功率无线通信模块
拆解电网采集器Creaway DCZL13-CMRT3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