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求推荐一款热像仪.

楼主(2023-09-14):
     电子爱好者,想弄个热成像仪当工具,但对型号参数一概不懂。借了一个热成像仪(下图),拿到手一试,最高测50摄氏度,是个医用的,不适合咱们用。求懂行的坛友推荐一款实用的,几百到千左右的价格,谢谢!

网友A:
一直想买一个看贴片零件的温度,是需要搞清楚温度范围,分辨率,大多数需要加微距镜头。

网友:
图上这个海康威视就可以啊

网友:
可以看看FLIR红外热像仪,有接手机的比较小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想买一个看贴片零件的温度,是需要搞清楚温度范围,分辨率,大多数需要加微距镜头。 ...

谢谢!不用微距也能看出位置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不用微距也能看出位置吧?

只能看大概,微距以后可以基本看清楚零件

网友B:
热成像用过两款,优利德的UTI260b和艾睿的天眼T2s。这两个的核心都是艾睿的256x192分辨率非制冷探测器(不过应该不是一个型号),优利德是手持式的,天眼T2S是插手机上的小摄像头。用下来的区别就是260b画面很卡(因为刷新率只有9Hz),T2S刷新率是25Hz就流畅很多,还有一个区别就是260b设计是工业用途,所以画面会更广角一点,预设焦点也更远一点(不可调),看近处的东西会不够清晰,而T2S是户外用途(具体干啥懂的都懂)会更长焦一点,而且焦点手动可调。测温范围的话,工业用途的260b测温范围我记得是-50度到650度,而T2S上限不到100度。最后我留下了T2S,不过每次要用的时候都要拿出来插手机上还是麻烦一点。
千元左右的话可以考虑二手260b或者分辨率低一点但刷新率高一点的海康H10/11。

网友C:
我有一个消防队用的那种,好像温度不是很准呀,但是画面很流畅,不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热成像用过两款,优利德的UTI260b和艾睿的天眼T2s。这两个的核心都是艾睿的256x192分辨率非制冷探测器(不 ...

非常感谢您详细的介绍推荐,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个消防队用的那种,好像温度不是很准呀,但是画面很流畅,不卡 ...

有品牌型号吗?

网友:
也有这个想法,不过不是刚需,所以也只是在看看,优利德有一款带微距,记得才2K左右

网友D:
买个差不多的正常的热成像,然后再买一个二氧化碳激光用的 硒化锌镜头30块钱,扣上就可以微距了,我用的海康H10,你发的这个是测人体温度用的,范围太小,必须配合微距镜头,不然一片糊,贴片元件看不清,用上立马就可以分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个差不多的正常的热成像,然后再买一个二氧化碳激光用的 硒化锌镜头30块钱,扣上就可以微距了,我用的海 ...

谢谢推荐,非常好的建议!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买个差不多的正常的热成像,然后再买一个二氧化碳激光用的 硒化锌镜头30块钱,扣上就可以微距了,我用的海 ...

在用h11,请问哪里能30搞到微距热成像镜片,我找到都一百多啊

网友F:
海康h11买了后悔你来找我

网友:
等以后国产白菜价出来再玩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用h11,请问哪里能30搞到微距热成像镜片,我找到都一百多啊

谢谢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F:
海康h11买了后悔你来找我

谢谢提供型号,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在用h11,请问哪里能30搞到微距热成像镜片,我找到都一百多啊

就搜激光 硒化锌镜片 我买是直径18 45一个,国产就行 没和进口对比过,反正国产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海康h11买了后悔你来找我

谢谢!H11看着真不错,看了下参数,H21分辨率更高,某宝上H21仅比H11贵了10元左右,那应该H21更合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