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汰内网电脑想联外网会被违规外联监测到,换网卡管用吗?

楼主(2023-09-14):
有位朋友问,他们在内网用的电脑,淘汰后想拿来当作外网电脑用,但担心被违规外联监测到,我说重装系统好了,他说重装系统也被查到。

在这里问下大神:重装系统管用吗?或更换网卡??

网友A:
这得具体看黑科技装在哪里?你图没有,型号没有,说个榔头。

网友:
什么内网、外网?要是在公司里面的话,你装系统肯定屁用没有啊。拿回家,用自己的网上外网,随便怼

网友:
难道每年大量的ZF淘汰电脑都销毁掉了?不应该吧,是不是重装系统就行,或者修改网卡物理地址(MAC)

网友:
主板bios里面有限制,甚至主板也有专门的加密管理芯片。自己试一试

网友:
不想丢公职就别这么干

网友:
什么单位呀,如果这么严格就不能允许带出来,集中销毁。

网友:
正常mac绑定的换系统没用

网友:
淘汰的电脑如果绑定资料清除了应该可以

网友:
看是不是主流型号,是的话重刷BIOS就行

网友:
看协议和加密方式,军政部门的需要专业的公司处理,普通公司的话,可以正规渠道出来就没啥问题,

网友:
换硬盘是最有效的办法,只要已删除的历史文件未被覆盖,检查软件可以查到很久以前已删除的东西。

网友:
好像是要换掉主板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得具体看黑科技装在哪里?你图没有,型号没有,说个榔头。

网友:
从上到下都是华为,想看什么都不是问题。
换个usb网卡,换个硬盘试试吧

网友:
bios里限制可能性最大

网友:
估计电脑的配置很高。不然哪有这种事。

网友:
难道是能从整个网络系统里面查询哪些网卡曾经连接到网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得具体看黑科技装在哪里?你图没有,型号没有,说个榔头。

就是普通的X86电脑,普通的华硕H31主板、I5 9400CPU、普通内存、普通SSD+HDD,原来是用在县市省的三级内网里的,用内网IP,淘汰后要在办公室里接外网,外网也是普通的固定IP外网,电信的光纤接到路由器分到各办公室,他就说就这样的电脑,重装系统后接外网,被通知该机违规外联(直接指出该机以前用的内网IP),所以问有什么方法可以用,不然扔仓库也是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