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18650的安全阀

楼主(2023-09-14):
我也来晒晒18650电池的安全阀,分析分析压安全阀能不能用?目前装到电动工具。能用用水口钳剪开4个角的其中一个。

楼主:
是用这么个东西压回去的。

楼主:
唉,都不知道怎么编辑。图4可以看出原来的连接点现在断开了。所以我都是狠命的往下压平压平。

网友:
安全第一,锂电池活性大。锂电池不贵,网上购买很容易。

网友:
玩的真高端

网友:
几年前收了些红色三洋18650忘记了,今年找出来大部分不能充电了,安全阀压回去也没用。

网友:
安全阀打开了应该有问题,最好不用

网友:
压回去不难,问题压回去又顶起来,时间长的内阻还很大

网友:
通用就继续用吧。

网友:
这个是什么原理?

网友:
打开就真的报废了

网友:
还是没看懂,能在图上做个标记就更好了

网友:
那个圆形金属片连接着正极的卷绕引出金属条  压力到了就向上鼓起拉断连接条

网友:
这种有安全隐患吧

网友:
好电池,合格的电池才有

网友:
好电池,合格的电池才有,现好多电池都没安全阀了

网友:
作死的节奏

网友:
这个电放完了可以试试,有电就危险了。。。

网友:
胆小没有拆过锂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