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LG-202A万能表拆解

楼主(2023-09-14):
这个LG应该不是小日本的吧?有见过的吗?主控是UM7126没见过!芯片上标注1984年的!左上有个电源插孔!此插孔内负极外正极!以前的供电好像都这样吧?
蜂鸣挡不响换了个4011B好了。

网友:
还可以外接电源,第一次见

网友:
这个LG应该不是小日本的吧

网友:
还有外接电源

网友:
很老的数字表了

网友:
这个LG应该是型号吧

网友:
LG什么时间成了小日本的???

网友:
这还能难住电工,万用表跑一下线路,说不定是7106换张皮

网友:
听说有7126还是头一次见到

网友:
UM7126应是ICL7126的仿品,属ICL7106的低功耗版本,7126的工作电流仅为7106的1/10,能有效地延长万用表电池的使用时间。作为数字电压表头,好像除时钟振荡和积分电路参数与7106稍有不同外,其它部分电路都一样。

网友:
看做工用料还不错,是个好表

网友:
做工用料都不错,不过我还是喜欢用新一点的表,尽可能是10年内的胜利或优利德,旧表适合收藏,打磨。毕竟电子零件会老化,时间长了,红黑比表笔对调测量有误差,2V与20V有误差,或者有底数不归零等问题

网友:
国产的吧,仿制表

网友A:
强烈建议没有维修能力的坛友不要盲目买旧表,收藏除外,毕竟电子产品也有寿命,塑料也有寿命,时间过长,表里的精密电阻,电容,芯片等参数都会发生偏离,并不是校准能解决的,要打磨更换某些参数偏离的零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强烈建议没有维修能力的坛友不要盲目买旧表,收藏除外,毕竟电子产品也有寿命,塑料也有寿命,时间过长,表 ...

好,听君一席话,胜是一席话。反正有块表在用,还备个了胜利,没有购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