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贴片11006三脚管烧了怎么修

楼主(2023-09-14):
主板背面第一口插的USB键盘,最近不稳定有时能用有时不能用。以为是键盘问题换其它口能一直稳定用。拆开才发现原来是主板11006管烧了.不知道是什么管,现在主板第一个USB2.0不能用,目前这个USB口插什么都没反应。怎么样才能相修好这个背板自带的第一个USB口,这个USB口还有一个作用就是无U刷BIOS文件的U口。

网友:
11006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冒烟了?

能否将目光描远一点?

网友A:
RGB灯驱动管,这是灯短路了或者功率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RGB灯驱动管,这是灯短路了或者功率超了

技嘉B660M最垃圾的盖板。还接什么灯啊。一开始是键盘时能用时不能用,然后接键盘的第一个USB口彻底不能用了。接什么也没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