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本田雅阁汽车钥匙遥控器清理更换电池

楼主(2023-09-14):
刚好南孚传应电池做活动,买了就帮忙换了。
同事的,知道我会折腾,我说好啊,反正就当练手

之前拆过看电池型号,所以这次轻车熟练

这毛毡

各种拆,清理

分解,拿出电池

分解掉清理

组装,顺便调节

这个钥匙没法收回去了,只能如此

装好,连备用电池一起

完毕

网友:
通用电池还好,最恨那种不同用的

死贵死贵的,寿命还不咋地

网友A:
买村田电池     传应不行    普通钥匙能用10多年    一般电池只能用3年

网友:
松下索尼的锂锰电池都不错。

网友:
居然是1616的小电池

网友:
钥匙收不回去应该是弹簧坏或者没装好吧

网友:
这不顺便洗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村田电池     传应不行    普通钥匙能用10多年    一般电池只能用3年

好的电池太贵了,性价比不高,放弃

网友(2023-12-14):
大众钥匙,2025,维修站换的20一节,三个月没电了,淘宝买一版,第一节用了8个月,剩下4节装上去就没电了,全家买的2032,勉强塞进去用了一年半。

网友:
车位紧张,停车后钥匙扔保安那里,经常要挪车?

网友:
一直都是自己换电池。。。。

网友:
钥匙收不回去应该是弹簧坏或者没安装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