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终于看到真实的打磨芯片了

楼主(2023-09-14):
废品站看见一块电路板,看接口应该是显示器主板,就是不知道这个usb接口有什么用。

前几天看见了,没在意,今天还在,正好需要给电脑南桥加强散热,就把这个板子上的散热片拆下来了,仔细一看,这个主芯片竟然打磨了!不知道为何

1.最大个芯片上是有散热片的,我拆掉了,除了显示器接口,还有usb/音频输入输出接口

2.

3.这种打磨方式第一次见,之前看见的都是角磨机整个磨掉

4.
这谷歌拼音输入法什么毛病?

网友:
BSD-K9-UHD 是一款支持4K2K超高清(QFHD/3840x2160@60HZ)信号输入输出的液晶屏显示驱动方案。它支持单/双/四通道,8/10Bit/60HZ/120HZ屏及V-BY-ONE60HZ接口的液晶屏,分辨率可高达4096 x2160@60HZ。

     BSD-K9-UHD 视频部分支持两路HDMI2.0输入;一路DVI信号输入,一路VGA信号输入。(其中HDMI及DVI输入支持3840x2160@60HZ信号输入,VGA输入高可支持到UXGA@75Hz。部分端口可兼容MHL2.0。

    音频部分:支持一路PC音频输入及HDMI音频输入。

    BSD-K9-UHD 匹配数字功率放大器,扬声器功率输出为(8Ω)2x10W。

    可根据输入的视频信号自动切换选择相应的音频输出通道,数字调节音频音量大小。

   完美兼容支持V By One接口的4K各尺寸液晶屏。

   真正的4K@60hz驱动方案。完美支持3840*2160@60HZ 4K信号输入输出。

   输入接口丰富。HDMI2.0/DVI高清4K输入支持4K@60HZ。

   支持USB多媒体解码播放,高支持分辨率1920*1080。

   支持智能温控,支持双风扇散热。

   支持4K*2K超高清偏光3D功能。(主动3D需增加主动式3D模块)

   支持画面等比调整。支持各种常用比例缩放模式。

   支持信号自动识别切换,无信号自动待机唤醒。

   独有的4K图像处理引擎,能针对马赛克噪点、颗粒噪点、纹式噪点、杂色噪点等不同的噪点。采用不同的处理器方式,这样无论视频源是4K级别还是低于4K,都能获得较好的呈现。

网友:
这那是打磨,是挖掉一块

网友:
激光打磨,比手工高级。

网友A:
哈哈,挖孔,不会是发现哪个PN节坏了,修复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挖孔,不会是发现哪个PN节坏了,修复的吧?

芯片修复不亚于给蚂蚁做心脏搭桥术

网友:
这不像激光干的事啊,这是芯片烧蹦了,补的水泥补丁啊

网友:
不懂,不过好个输入法可能是你开了其它输入方式比如双拼等等...

网友:
见过显示器带 usb 接口的,说明书上说是扩展电脑主机上的 USB 接口用的,和主机上的 USB 接口一样用,但位于显示器上,从使用位置上说,更方便使用了!

网友B:
去年卖掉一个自用十多年的22寸惠普显示器,大概是08-09年买的,那时就比较流行这种有USB和音频接口的显示器。后来在一家公司也见到戴尔也有这样的显示器。好像后来就开始往轻薄里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年卖掉一个自用十多年的22寸惠普显示器,大概是08-09年买的,那时就比较流行这种有USB和音频接口的显示器 ...

显示器上有插优盘的usb接口就必须有输入端口,就是打印机上那样子的,这个没有。这个板子上的usb接口可能是播放音乐视频的吧

网友:
这么打磨的第一次见。

网友:
打磨得这么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