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芯] FL 专版 FC3379 确实与普通 FC3379 不同

楼主(2023-09-14):
插入 4 个普通 FC3379 板子

普通 3379 工具
认盘成功

而 FL Only 的工具是不认的!

完了,拜拜

网友:
FL工具要注册,应该用不了啊???

网友A:
你们都从哪搞的这个主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们都从哪搞的这个主控啊

雷克沙U盘,除了换方案后的新版本V400是HG2319外其他21年后的盘都是ZC3281
老一点的22年是FL版本,新一点最近买的S57是BB版的ZC3281

另外朗科部分盘也用3379,不敢朗科方案很杂,不固定,雷克沙至少目前都是ZC3281

网友:
wen  dang dou shuo le ke yi dingzhi jian ce bu chu lai de

网友B:
fl版的主控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fl版的主控有什么区别呢

各位有没有ZC3281 FL 的量产工具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fl版的主控有什么区别呢

读取明显比普通高

网友:
楼主,请问认盘像你这样是红色的,下一步怎么量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读取明显比普通高

ZC3281的读取本来就比3379高
无论AA,BB还是FL

网友D:
请问和楼主一样,要怎么进行下一步量产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和楼主一样,要怎么进行下一步量产操作?

没贴好不认

贴之前先看看支持列表

网友(2023-12-11):
引用 网友C:
ZC3281的读取本来就比3379高
无论AA,BB还是FL

看20230811的那版量产工具就知道FC3379是ZC3281的降频版,体质不好的ZC3281可以直接当FC3379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