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08年的速腾老车 门槛锈穿,开始补铁皮了

楼主(2023-09-14):
         书接上文,先来说一下这个车在拥有双面镀锌 空腔注蜡等各种防腐措施的情况下为什么还会生锈,而且在车维修圈流行一句话:“大众不会烂底盘,除非钣金拉过”。根据我自己的使用情况主要还是排水口被泥沙堵塞,常年累积的有积水的原因导致的,况且驾驶侧却是在4年前被别车顶了,做过小钣金,还有就是门槛烂的最厉害的两个部位 分别对应着车门的排水孔,车门内部进入的雨水会在底部的排水口排出正滴在门槛上,原因分析完毕 ,也切割完毕了,接下来该补铁皮了。。

找来找去,镀锌板厚度合适的 也只有这个东西了,线槽桥架 双面镀锌 厚度有1.2,。正好带有直角弯,省下我一个折弯。

根据切割部位,开始划线,角磨机伺候着。

最后切了一个这个形状,发现这东西特别硬,弧度手工折不动,又开始四处踅摸。终于找来一段槽钢一段圆钢配合叉车
折了个弧度。

废了不少劲才折的弧度,还得慢慢敲,使它和车体贴合。

接下来推过来一台二保焊机,原计划使用不锈钢焊丝,但是只有1.2mm的,小电流不合适,大电流没法焊接,车体太薄了,
特别是生锈的地方,特别难焊。

最后只能用0.8的普通焊丝,焊接完成,因为太薄了没有用面罩所以这个步骤眼睛和面部皮肤受伤害太大,晚上眼睛干涩,
第二天面部皮肤刺痛。

B柱下方 切割的有点少,对接部位车体钢板已经锈蚀的很薄了,无法焊接,只简单的焊了一点点。

底部焊接 没有满焊,第一车体切割不直,第二焊缝太长,第三考虑以后排水便利。焊接车底部分胳膊和身体伤害最大
飞溅焊渣落在身上,腿上甚至鞋里。烧的不轻

最后 焊接完成 打磨完毕,远观效果还行,近看一塌糊涂。
今日事毕

网友A:
这个弧度折弯不容易

网友:
土法上马,效果杠杠的

网友:
修好,只要漏水完美,就是修复很成功了。动手能力强,加油~~

网友B:
打上腻子,打磨平,喷漆,就看不出来了。

网友:
坛子里藏龙卧虎啊

网友C:
高强度钢变铁皮

网友:
那么老的速腾,不如换车了

网友D:
说奇瑞烂铁皮,原来其他车也有烂的啊
但愿我的不会烂,大家的也都不会烂!永远不会!!!

网友:
建议涂一层防锈漆然后上石面漆

网友E:
下一步应该在内测喷一层防锈漆或者空腔蜡了,要不然焊口烂的更快

网友F:
设备不错,钣金折弯手艺也赞,就是焊工吗,哈哈

网友G:
铁锈固化剂里外上一层试试,那一代的速腾是德国大众捷达MK5,历史上用料最好的捷达,同代的高尔夫没有引进,成本太高,然后高六大火,当时心水好久,最后买了福克斯MK3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弧度折弯不容易

趁材料一个直角弯,那个弧度真不好搞,因为材料太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上腻子,打磨平,喷漆,就看不出来了。

已经打过腻子了,但是无论怎样搞就是搞不光,喷上漆肉眼可见的坑坑洼洼

楼主:
引用 网友G:
铁锈固化剂里外上一层试试,那一代的速腾是德国大众捷达MK5,历史上用料最好的捷达,同代的高尔夫没有引进 ...

是的,这代速腾的用料是真的实在,做工也是非常的工整十几年了依然很顺滑,准备搞好以后内部喷点漆或者喷机油

楼主:
引用 网友F:
设备不错,钣金折弯手艺也赞,就是焊工吗,哈哈

干的自动化设备维修电工,焊工技能也会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下一步应该在内测喷一层防锈漆或者空腔蜡了,要不然焊口烂的更快

这点我想到了,所以我直接用的纤维腻子,纤维腻子有一定强度和韧性,内部铁皮烂了靠腻子也能保持形态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奇瑞烂铁皮,原来其他车也有烂的啊
但愿我的不会烂,大家的也都不会烂!永远不会!!! ...

什么车都会烂,只是时间问题,然后用车场景影响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强度钢变铁皮

老铁你对车身结构不太了解,外面只是皮肤,内部才是骨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