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全新SANYO镍氢傻充NC-MQN04C,闲置了十三年翻出来还能用吗❓

楼主(2023-09-14):
2010年京东6-18买十粒装eneloop爱老婆套装里配的原装傻充,因为手头上有坛子里人手都有一两只的¥十块钱一个的SONY索尼BC-CS2A和索尼BC-CS2B,所以这个原装傻充一直闲置了十三年时间。今天搞卫生大清理一堆杂物才翻出来。

网友A:
应该还能用,就是充电时间太长。

网友:
买了SONY数码相机配有充电器,之前我也买几个傻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还能用,就是充电时间太长。

傻充不会充满了转涓流,对电池寿命不了。

  而且,傻充也不是脉冲式冲电。
  总之,傻充就是傻。

网友:
这么多元件做了个傻充?集成块难道定时的?

网友:
  好东西。我也有一堆镍氢。可是小孩大了,电池再没有用武之地。

网友B:
1个集成块,4个三极管,感觉不像傻充。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个集成块,4个三极管,感觉不像傻充。

是傻充,只能一对两粒的充电。
  不能单颗电池充电。

网友C:
这个是傻充,就是激活过放的电池,很好用。充电时间长,发热大。。可以淘宝二手的M54,M55,M57,M58充电器用。

网友D:
高端大气上档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傻充,就是激活过放的电池,很好用。充电时间长,发热大。。可以淘宝二手的M54,M55,M57,M58充电器 ...

浪费钱。

  坛子里谁手头没有一两个SONY索尼BC-CS2B、BC-CS2A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端大气上档次!

然并鸡儿,毕竟是个傻充。

网友E:
傻充最大的好处是不管电池内阻多少都能充,有时需要这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傻充最大的好处是不管电池内阻多少都能充,有时需要这个功能

这么说来,傻充也还有一点儿保留的价值。

网友:
充电器做工不错

网友:
对于需要激活的电池,这个有用

网友:
能用不能用测一下就知道了,有输出基本能用,这种老货电路很少因为久放就会,最可能坏的是变压器,因为久放然后内部有铜线生铜绿锈断了,所以只要有输出,基本就是好货

网友:
以前买三洋的是8字线接入

网友:
这货除了挑电池,没啥毛病

网友:
这已经不错了
傻充注意充电时间,还是可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