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惠普hp450笔记本电脑键盘乱跳,失灵,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3-09-14):
惠普hp450笔记本,键盘失灵,打开一个文本,看到自己乱输入字苻,键盘又没有进水,又没有哪个键卡住,这个是什么原因?内置键盘坏了吗?如果坏了,有没有办法屏蔽掉这个内置键盘?外接一个USB键盘。

网友A:
我的东芝也是这样我估计方向键短路了,外接键盘正常按F1开机

网友B:
检查键盘排线下面一排电容,可以全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东芝也是这样我估计方向键短路了,外接键盘正常按F1开机

如果按键卡死,或者短路了,外接键盘也用不了。

网友:
直接拔线,然后测试下外接键盘行不行,如果行,大概率只是键盘问题,如果不行,那就是主板SIO的问题。
换个键盘一般几十块钱,非原厂大概也就30-40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按键卡死,或者短路了,外接键盘也用不了。

拔掉原键盘,外接键盘

网友:
拆机拔掉排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查键盘排线下面一排电容,可以全拆了

我的也串键了,这方法管用不 ?

网友:
键盘线拆了
再外接键盘测试

网友C:
我以前的清华同方笔记本也是键盘有问题,最后只能拆掉排线外接键盘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以前的清华同方笔记本也是键盘有问题,最后只能拆掉排线外接键盘用。

一般本子的键盘不容易坏,不排除是个别键的问题,把键抠起来把导电膜擦擦说不定就好了...

网友:
应该是键盘进水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一般本子的键盘不容易坏,不排除是个别键的问题,把键抠起来把导电膜擦擦说不定就好了... ...

试过清洁键膜的,折腾一番都不行,最后只能用外置键盘了,换键盘不划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试过清洁键膜的,折腾一番都不行,最后只能用外置键盘了,换键盘不划算。 ...

假货宝上淘一个也不贵,应该也就几十块钱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D:
假货宝上淘一个也不贵,应该也就几十块钱而已...

这破本子电池也坏了,都是插着电用的,没想到后来键盘也挂了,无线网卡信号不好也给我拆了,直接用有线。都是10年前的事了,当时在假货宝查过键盘要100多就没买,反正笔记本都是自己在家用,出差用公司的笔记本。

网友:
键盘进杂物了,或者是短路了。要换了。

网友:
应该是排线问题

网友:
键盘故障

键盘不一定是进水才会坏
里面短路啦

网友:
把键盘排线重新插拔一下,如果还是不好用应该是电路故障需要换新的键盘

网友:
键盘坏了,去换个键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