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一个适合于路由器光猫等小功率电器的不切断切换模块

楼主(2023-09-14):
之前拆腾太阳能给网络设备不间断供电最开始用的是继电器直接接线,后面发现问题大大的,发生断电时12V电压要降到5V以下才会触发切换动作,而且切换动作不迅速(因为还有电压)会使网络设备重启。再后来发现了这个小东西--双电源不间断切换模块

用过一段时间,还是不错的。后面用了切换电压可调的mos管切换模块这小东西就吃灰了,今天清理小元件的时候发现它,拿出来测试下其切换速度

备用切换主用

主用切换备用

可以看到其切换时间都在10ms以内,实际使用中也不会出现路由光猫重启的情况。

就是主用切备用有一个奇怪的电压二次下降,以为是备用12V电源的问题,另外拿了个12V电源测试也一样,不知道是不是我用的继电器的问题,手头上也没别的继电器,暂无法测试。

另此模块我最开始以为其输出下方的二极管就是用于吸收切换时的反向电动势保护负载设备的,没想到居然不是,在实际测试中能看到-4V左右的反向电压,如下

这个还是比较危险的,需要在输出接一个二极管以保证安全。

网友:
达到要求 改下一个

网友:
图呢?电路图

楼主:
关于此模块主用切换备用(即继电器常开触点转常闭触点)的二次电压下降再回升问题,我有个想法就是继电器太低端了,切换时发生回弹。

这继电器之前是用红包免费撸的,日常售价也就几毛钱,不知道换知名大牌的继电器能不能改善

网友A:
你图上接了个二极管,是测试以后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图上接了个二极管,是测试以后加的?

是的,前两张波形图有接二极管,最后一张图是断开二极管测试的。

网友:
好的,谢谢解答

网友:
这个模块刚测试了下,不间断切光猫和路由器没问题,但是软路由不行,会断电。楼主有时间可以测试下。

网友A:
请问软路由有什么方案可以不间断切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软路由有什么方案可以不间断切换吗

输出加大电容,我之前也带光猫和路由器没问题,带软路由要重启,加了两个1000uf的电容并联解决问题。

刚才专门搭了电路为你测试了下,在电流1A情况下,输出并一个670uf的电解电容,切换波型如下

以上为主路切旁路

以上为旁路切主路

其实我更推荐你用那种使用mos管切换的双路切换器,切换时间可以做到1ms以内,就是价格贵了很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输出加大电容,我之前也带光猫和路由器没问题,带软路由要重启,加了两个1000uf的电容并联解决问题。

感谢楼主测试!

我也加了输出电容,但是应该容量小了才220uf的,所以效果不大,已经下单6800uf电容,过两天来了再试试。

我也想用这种模块,但是太贵了,加运费要52块呢

网友:
看上面测试波形,主路切旁路波形没问题,旁路切主路还是有一定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楼主测试!

我也加了输出电容,但是应该容量小了才220uf的,所以效果不大,已经下单6800uf电容,过两 ...

电容容量不足可以几个并一起增加容量啊,随便条个不用的电路板拆几个产就好了吗?
我之前并的1000uf16V电容就是在电脑电源里拆的

网友B:
我直接给NAS买了个UPS,也就200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直接给NAS买了个UPS,也就200多

没有NAS,也就软路由和光猫需要,UPS太奢侈了

网友C:
UPS是通用的设备,这个不用了也不至于浪费。

楼主:
引用 网友C:
UPS是通用的设备,这个不用了也不至于浪费。

UPS的电池是个耗材,一般后备式的电池寿命也就三四年,在线式的寿命更短,两年左右就就换掉。另外,在线式的空载功率高,低负载效率太低,家用其实不大适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