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盲修一只高斯宝GP303C-120-150电源适配器

楼主(2023-09-14):
公司的设备上用的,据说已经不跟这个供应商合作了,所以坏了也没法返修了,那就我来修修吧!
1.故障现象:设备开关打开后,power灯一亮即灭,周而复始,就是不停闪烁的状态;
2.拆:这玩意简单,大锤伺候,用抹布包住,敲完一圈后自然就开了;
3.修:这就困难了,本人是电路小白,元器件能认识几个,但是装在一起就分析不出所以然来,所以只能盲修,看哪个元器件不爽就拆哪个,所以,拆了一圈,修了好几天才修好。

铭牌型号:

内脏,还行,比山寨货好些

电路板反面:别问我那根小红线是咋回事,我不会告诉你是因为敲击外壳导致高频变压器的引脚跟焊盘脱落了,

首先看见输出滤波电容怀孕了,16V1000uF的,从别的坏适配器上拆了一个看起来正常的,换上,发现还是老样子,接着查,拆下初级滤波电容,换上,还是不行,再拆换变压器次级的肖特基二极管,还是老样子,然后怀疑431,拆了几个测试下,发现有的显示2个二极管串联,有一个还显示为三极管!

如下图:

拆换后还是涛声依旧,看来不会分析电路果然不行,那就继续盲修,再拆换开关三极管,还是不行,这时发现一个贴片6脚的小芯片,二话不说,拆它!结果拆下后给弄丢了!从别的适配器上拆个过来继续折腾,再拆个它旁边的一个小电解电容,50V10uF的,嘿嘿,果然是它!

这是拆下的一个,能正常工作的:

这是不能正常工作的:

我猜是ESR太大的缘故。

这是为了修而拆下的配件:

网友:
全部拆下来检查一遍

网友:
一个一个的检测,大工程啊

网友:
12V电源,常用的,找一个换上就好了。。。

网友:
由于芯片旁边电容容量不足,导致供电不正常。导致整个电源不停重启?

网友:
楼主真有耐心,佩服。

网友:
做工不错,高端大气上档次

楼主:
这个怎么说呢,还行吧,有EMI,有X有Y。比山寨货强些,所以还是值得折腾的。

网友:
全检 小白确实浪费时间找问题

网友:
找一个换上就好了。

网友:
全拆了还找不到坏点怎么办?

网友:
不错,这水平可以。。。那块变频空调的板子我看你还是别修了,零件太多怕你拆不过来

网友:
电源做工不错值得维修一下

网友:
一个一个的测?工程大

网友:
楼主修东西还是蛮有耐心的。

网友:
这是重新做了一个的啊

网友:
20年的?那这寿命。一般说保修一年,实际用到3年就坏了。。。

这个电源用料还行的

网友:
楼主太牛了,简直就是百分百替换检查,威武

网友:
刚开始就应该测一下那个小电容了,电容不是怀孕了才坏的,很多情况下外观完好的电解电容也已经损坏了,开关电源变压器旁边那个辅助绕组滤波电容也是一个容易损坏的元件之一。

网友:
我也一样在学着搞一个小主板
不着急的话,慢慢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