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2.续集《创维fq32a显示器又不亮了,换电容后11天。大佬们救急,帮忙看看

楼主(2023-09-14):
9.13

前几天还以为是插座问题,总需要插2次插头显示器才亮灯,今天终于又不亮了。。。。。。。照例拆盖,这回没鼓电容捡漏了

应该不是驱动板问题吧,,,感觉还是电源板这边问题,大佬们有空帮看看指导一下,俺真小白。【【通断测试了多次原来换的那电容,感觉应该没有虚焊。

下步怎么查线?大概怎么个路线?能帮多划几笔吗?

网友:
先测量每个输出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手电照照屏幕,有没有显示

网友:
而且买的电容质量不一定好,还有多余电容换吗

网友:
断电,测测电源板,各个元件,看看有坏的吗?电容,电阻先测测

网友:
测一下灯条吧。

网友:
先CE1 CE005 007都测容量。。。
再不行就不会了。有可能是背光保护

网友:
先测电源板各点电压是否输出正常,判断是否电源板问题,再查逻辑板各点电压确实是否逻辑板问题,这两块在外面好查。里面应该还有灯条和驱动板,要拆多一层测了

网友:
抖音那里有很多电子小白修电器手到病除。

网友:
淘宝买俩块板子

网友:
别叫楼主测电压,板子带高压,怕楼主,误操作

网友:
一次过把板上的电容都换同规格换新 的~~~

网友:
可以测一下电源电压,正常的话,就是背光保护。

网友:
电源高压板恐怕需要换一个了

网友:
跟着学习一下

网友:
还是先测电源板输出电压正常,电压不正常别的都不好说

网友:
新换的电容耐压低了,换高一倍耐压的330微。

网友:
补焊且电源板电解全换再说

网友:
先看看电源板输出电压有没有,电压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