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拆无法启动的盆景碎纸机

楼主(2023-09-14):
单位损坏的机器,供货商维修人员说机器不行,不值得修,准备报废,拆着玩。

故障现象:
通电显示正常,反向档能启动电机
正常放入纸张无法启动机器

已确定:
继电器正常,拆下单独供电有反应
红外对射发射管和接收管已经更换,故障依旧

拆下的发射管用摄像头查看有反应,接收管不知怎么检查,但是和买来的管子一样用二极管档测试,和正常的同样的二极管反应。

mcr100-6采购中。

目前发现不理解的是继电器是24V的,但是继电器前面8050端的电压只有13V,这正常吗?是不是也应该是24V,8050导通后就启动继电器了,现在因为电压低,造成故障?

主板正反面
已经镜像,左上角是红外发射管和接收管的接线。

最新发现 :
发现一个24V稳压管(2EZ24D5   1825),稳压后只有13V,直接拆除后此处就有电压31V多了。
此时机器正常启动碎纸,但是电压超太多,不敢再用,马上断电了。

此稳压管二极管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试表显正向0.6V,反正2.88V左右。不知道算不算正常?
没有替换的24V稳压管,等快递来了再换个试试。

网友:
元件不多应该好修

网友:
24V继电器用12V应该也能启动,你找个路由器电源给继电器上电看看能不能吸合

网友:
找到24V变13V的原因,也许就能解决问题了。

网友:
也许这里需要一个跳线

网友:
修好了耽误领导捞外快,给你小鞋穿,自己看着办吧。

网友:
分立元件的老板子,元件不多,逐个检查一下,拿不准的替换一下,权当练练手。

网友:
修好了自己学到技术,修不好就正常报废!

网友:
确认输出电压的话看输出电容,如果超过24v就是24v供电,在输出电容上直接并一个24v的电源,然后装回去看看能不能用,还有测试继电器吸合后电阻大不大,有可能继电器烧了

楼主:
一路慢慢找,发现整流桥后面输出的电压只有200V多点,不是常见的300V,不过到电容那边还是310V左右,低压只有13.8V,加电到24V,能听到继电器吸合,几秒后松开的声音。
也未看出前面的保险等电阻异常,奇怪了。

现在怀疑启动电阻问题,甚至电源芯片问题。
目前无芯片 替换暂时搁置。

网友:
接收管可以在发射管工作时,测信号接收脚电压有无波动判断好好。

网友:
按理说,买一块板子也不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路慢慢找,发现整流桥后面输出的电压只有200V多点,不是常见的300V,不过到电容那边还是310V左右,低压只 ...

电源低压端滤波电容换了试试

楼主:
发现一个24V稳压管,稳压后只有13V,直接拆除后此处就有电压31V多了。
此时机器正常启动碎纸,但是电压超太多,不敢再用,马上断电了。

此稳压管二极管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试表显正向0.6V,反正2.88V左右。不知道算不算正常?
没有替换的24V稳压管,等快递来了再换个试试。

楼主:
OK!
翻箱倒柜找了个1/2W的Z24稳压二极管,换上就正常了,看来确实是这个稳压二极管坏了。
此时后面的低压侧的电压为25.6V。

替换的只有1/2W,查参数本来这个是2W的,明显换上的太小了,仅作测试,等下单的到货换上应该就解决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