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胜利vc86e万用表背光故障请教

楼主(2023-09-14):
各位大佬,手上有个维修过的vc86e万用表,有一个严重的问题,背光灯按钮不管怎么按完全没有反应,RS232按钮位置(如图1),简单测了一下背光led灯是好的。按钮连接的芯片好像那个14脚芯片(如图2)。请问大佬是不是有没有遇到这种问题,是那个芯片有问题吗?现在这个芯片也看不到型号。

网友A:
长按RS232按钮有显示RS232标志如没有可能电路有问题或导电胶脏接触不良,短按是背光灯亮开关。

网友B:
会不会是按钮的导电胶触头有问题,或背光按钮的主板金属氧化,用橡皮擦擦一下。这是86E通病,我的86E一段时间会蜂鸣不响,用橡皮擦擦一下按钮下面的金属处恢复正常。

网友:
我在控制背光的三极管上并了一个电阻,这样背光就一直亮的,反正电池是充电电池,电流控制在1ma。

网友:
我不确定你这个问题是不是芯片导致的,但是,我很负责的告诉你,这个芯片不要动,这个芯片要是坏了,只能找厂家。

网友C:
而且我发现,你竟然神奇的把焊盘打理了。。这是错误的做法。。。。不久它就氧化了。。。。

网友C:
你应该检查,主控芯片的105脚(BKOUT)背光输出是否有信号输出。

网友D(2024-01-10):
师傅们,IC5是一颗什么物料,找不到图纸,公司几块表都烧了这个

网友E:
86D没有这些问题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86D没有这些问题呢?

还是旧版vc86好,用料十足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还是旧版vc86好,用料十足

我的是vc86D

楼主(2024-03-06):
引用 网友C:
而且我发现,你竟然神奇的把焊盘打理了。。这是错误的做法。。。。不久它就氧化了。。。。 ...

不好意思,现在才回来,我也发现这个错误了,疏忽了不小心粘上了烙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长按RS232按钮有显示RS232标志如没有可能电路有问题或导电胶脏接触不良,短按是背光灯亮开关。 ...

现在是一点反应的没有,不管是长按还是短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按钮的导电胶触头有问题,或背光按钮的主板金属氧化,用橡皮擦擦一下。这是86E通病,我的86E一段时 ...

感谢,已经确定了胶条导电情况良好,用镊子短接触电也是无任何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应该检查,主控芯片的105脚(BKOUT)背光输出是否有信号输出。

感谢大佬分享,我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86D没有这些问题呢?

漂亮,我的那个都已经快战成炮灰了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师傅们,IC5是一颗什么物料,找不到图纸,公司几块表都烧了这个

IC5是哪个位置的?

楼主(2024-05-23):
感谢大家,有补救办法了
拆掉损坏的芯片,如图用导线连接起来,背光按钮就可以使用了。但是但是但是  rs232连接电脑还是无法使用的。应该也可以改成换打开rs232,但背光相比之下实用性更强。
顺便改了三线,电阻稳了些。

网友(2025-02-27):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家,有补救办法了
拆掉损坏的芯片,如图用导线连接起来,背光按钮就可以使用了。但是但是但是  rs232 ...

欧文也想找IC是真没芯片,位置在电池接线旁边,靠近白色转盘螺丝处,丝印V1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