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充电器靠TL431改不了电压怎么办?靠LM324/358也能改

楼主(2023-09-15):
基于UC3842、LM324或LM358、TL431方案电路充电器的更改输出电压的方法之一
48V锂电车充电器的电压高达55.5V,超过了标称电压54.6V,既不是13串锂离子也不是15串磷酸铁锂电池的满电电压,有过充的风险。拆开改成可调电压的充电器。

小牌子永名锂电车配套的充电器,标签上连个厂家都没有。

典型的3842+324(358)+431方案,和铅酸充电器差不多。

这个电路中将431引脚短接直接输出2.5V。这样就不能靠431引脚上的电阻改电压了。但可以靠324来改(358也是一样的道理)。

324的引脚定义。

稳压原理:当输出电压V+变化时,324的脚上电压也随之变化,与431提供的电压2.5V产生压差,324的输出信号给817再给3842,3842调整脉宽,使电压稳定在设定值。(参考1、)
这个电路中431作为稳压二极管来使用,提供2.5V参考电压(或者可接电阻后分压作为参考电压),接入到324的3和5脚。所以要找2和6脚接了些什么东东。6脚串联一个电阻后接到了8050再接到了风扇。2脚排除了各种接地电阻电容后发现经过串联一个R25到电源V+,所以只需要更改R25的电阻值就可以调压。

拆了R25换成可调电阻器(旁边本来就有一个3脚焊盘)。R25看上去是棕棕黑棕棕1.1K,但用万用表测出阻值是3.28K,估计原是橙橙黑棕棕3.3K,被高温烤变色了。

可调电阻器调到2.8K后输出电压变成54.5V,本次充电器改电压成功。

PS:这个充电器的电路和以下这款(参考2、)不能说一模一样,但肯定是一个妈生的。

参考来源
1、uc3842电动车充电器改压方法 - 360文库 (so.com)
2、拆解欧怡48伏锂电车充电器,4832+324方案,和铅酸电池充电器没有太大的区别。|拆机乐园 - 数码之家 (mydigit.cn)

网友:
大佬厉害!分析得明明白白!

网友:
改了更安全。

网友:
板子清晰还算规正,走图就省事多了。

网友:
原来比较器是这么用的

网友:
学习了,有时间看看有没有此类电源。

网友:
膜拜大神,学习了。

网友:
这类充电器大同小异

网友:
有个图就清晰了。估计2脚还有一个电阻接地,和R25构成输出电压的分压引入2脚。

网友:
能改好能用就行!

网友:
图文并茂,讲解的很清晰

网友:
东边不亮西边亮,总是会有解决的办法,厉害。

网友:
谢谢分享!!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应该是空载电压偏高吧,充电时可能就会降下来。不过这个应该是比较器的分压电阻不对了,改成可调的话,最好加个保护电阻,免得电位器故障失压。

网友:
会不会是恒流充电阶段电压偏高,浮充会拉低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