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巧用绣花针

楼主(2023-09-15):
平时喜欢收拾一些小玩意小针小刀片之类的,今天这台PLC没有电源模块,也不知道供电是多少V,平时收的绣花针插上孔里测量 与其它电感的通路方便的查出5V供电和3.3V供电,GE公司的产品手册还真不好找。只能用这方法简明。

网友:
这用法新奇啊!不错不错!没想到绣花针还能这么用!

网友:
用困数据线那种束带不更方便,抽出中间的铁丝,即用即扔,不需要保管维护。

网友:
我一般用大头针,有时顺手剥一截废弃的网线

网友:
我都是用大头针来引出测量的,大头针更容易获得,价格也更低廉。

网友A:
这是绣花针吗?是缝纫机针吧。

网友:
我次奥,你这是缝纫机的针啊,从哪儿弄的

网友:
巧思妙想好办法

网友:
缝纫机针还有这么用的。

网友:
这是有收藏绣花针的可以巧妙运用,没有的就得就地取材了。

网友:
夹子包浆了

网友:
都是用剪的元件脚

网友:
我都是用大头针做类似的

网友:
缝纫机针还有这么用的

网友:
楼主思路敏捷,值得借鉴

网友:
电阻有点大,最好用的是网线里面的细铜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绣花针吗?是缝纫机针吧。

缝纫机也可以绣花

网友:
我也是用网线

网友:
用杜邦线不好吗?这样感觉容易短路

网友:
绣花针是两头尖中间孔,这个是缝纫机的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