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MacBook Air(13寸,2015款)开机黑屏无背光-进水1个月后腐蚀多处的维修

楼主(2023-09-15):
昨天晚上接修邻居一台MACBOOK AIR2015款笔记本突然黑屏,她发来的图片有点点脏,查询为2017年3月购买,才用6年半。

拿到后测试偶尔能显示下,然后又黑屏了,电脑是开机的,经口头了解到进水有1个月了,倒了一杯茶水在电脑键盘右边,当时也有黑屏情况,说用电吹风吹了后能用了

拆机,哇塞,颠覆了我的认知,里面居然这么脏,修这么多笔记本,这应该是首台最脏的笔记本

把多的灰尘扫扫后逐一在显微镜下过一遍,腐蚀属实有些多,此面得先全部清洗,清洗后的局部照片未拍

拆下主板看另一面,也特脏

这一面腐蚀部位较少点,同样清洗干净,清洗后的照片也未拍

再来处理显示屏与主板的连接器,已经烧黑了,此处有50V升压供显示屏背光用,清洗再清洗,用的是洗板水,这次所有部位清洗后都没有拍照片

主板显示座从右往左数第3脚4脚已腐蚀松脱,其中一PIN飞线焊接,连接器铁片上的脏污洗不掉了

装机测试仍无显示,测试LCD背光电压为0V,看看此时的主板吧,清洗过的,还算干净吧

拆下主板发现主板的另一面腐蚀处一颗100K电阻一端腐蚀发绿了,与PCB焊盘开路了,拆掉电阻刮开焊盘后也不通,换颗好电阻后飞线,这图部位已是洗过多次,就这状态了

电阻这端网络通向另一面,飞好线后都要用3秒固化油固定下

再装机测试,屏幕显示了

电池鼓包先忽略,给邻居讲了,用个10来天稳定后再考虑换新电池

完美修复进水后开机黑屏无背光

END

网友:
每次看到你发帖就想起了鸡腿

网友:
这款有通病,CPU核心容易虚焊

网友A:
MacBook也进灰这么严重麽,白瞎了苹果闻名遐迩的工业设计

网友B:
维修大神,这要是我自己的机器,拆开看到这么严重,直接垃圾桶

网友:
进水后应该马上清洗,否则腐蚀是不可避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MacBook也进灰这么严重麽,白瞎了苹果闻名遐迩的工业设计

应该是工作环境太差,灰尘、悬浮物太多。只要是靠风扇散热的都避免不了。

网友:
进水一定要拆开清理,单纯的外部吹风不能彻底解决问题,时间长了后患无穷!

网友C:
是不是四块电池如果要换只能全部更换。

网友D:
不是很明白买个苹果装win图啥

网友:
手艺了得,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A:
MacBook也进灰这么严重麽,白瞎了苹果闻名遐迩的工业设计

工作环境决定,灰尘随风扇散热空气进入积集。

网友:
在苹果售后基本都是几千块换主板。
用100目防尘网可以阻挡大部分毛絮灰尘,但是对更加细小的灰尘没有效果。除非将空气过滤器接到进风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维修大神,这要是我自己的机器,拆开看到这么严重,直接垃圾桶 ...

你丢,我去捡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很明白买个苹果装win图啥

都在说用不习惯MACOS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四块电池如果要换只能全部更换。

是电池组,当然4个一起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