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零成本改造北京现代MPV库斯途自动大灯不灵问题

楼主(2023-09-15):
最近新换的MPV,主要考虑性价比,贵的买不起。油耗还是挺高的,其他都还行。遇到个头疼的问题,就是自动大灯不灵,大白天也会亮。没办法关闭自动大灯,结果造成有两个晚上,我忘记开车灯了,这样就有了安全隐患。到网上搜了一下,大家都有这个问题。有的是买的丰田的大灯传感器罩改装的。我本来也想买的,后来拆开传感器看了看,就是把光电管减少遮挡增加透光度,或者露出来就行,没有那么麻烦了。

光电接收管被两层盖子给遮挡着,我用手电照了一下,几乎密不透光,难道不是直接感应光线?或者光线能穿透?

可以看到光电接收管在最前方,估计高配车型,在中间部位还有一些其他元件,这里都简配了

准备把光电管移到中间,好看一点,那里高度空间也比较大。

先用电钻钻个洞,然后用小锉刀慢慢修成长方形,一边修一边比划,修大了就不好看了

刚刚好,几乎是平面,也没有突出黑塑料表面

后面打上塑料胶棒,安装好后正好被白塑料壳抵住,还是比较结实的,光电管用两根导线延长连接就行了,注意别焊反

装车的效果,实际使用效果很好。

网友:
这个改装好!这是设计缺陷吧。

网友:
大众的自动大灯也是,早早就亮了。阴天也亮

网友:
打薄点,不打穿是不是好点

网友:
应该改采样电阻也行

网友A:
手动开关灯不行么???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动开关灯不行么???

===========

开自动,白天过隧道也有用啊

网友:
加个膜挡一下光敏管

网友:
有时候自动的东西还不如手动来得靠谱。

网友:
我从来都是手动开关大灯和雨刷

网友:
你这样直接暴露在外边,灵敏度会不会太高了,稍微有点亮光灯就关闭了

网友:
      这样改太麻烦,在对应光电接收管位置打一3mm-5mm小孔,3mm-5mm平面发光二极管头剪下放进粘平,不破坏外观又防水.

网友:
哈哈,为什么原厂设计的自动大灯像智障大灯,反而深水宝80元买的带自动模块的开关,装上去很灵敏?难道真的高手在民间?

网友:
现在有的车如果自动大灯不开会有语音提醒。

网友:
自从买车后,从未使用过大灯开关和手刹,都是自动完成的。

网友:
为什么原厂设计的自动大灯像智障大灯

网友:
这样安装会不会灵敏度太高,路灯下会不会自动关闭

网友:
动手能力强,学习了

网友:
构思很巧妙,完成度也很高,你不说,还以为是原装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