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sung] 三星的250G YS9082 容量不对

楼主(2023-09-15):
设置的没问题,就是容量 老是不对。250G的容量,刷出来 只有150G。哪位大佬帮我看下

网友A:
三星还有这个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星还有这个方案?

我这里有4个  每一个都不样。应该都是假的。

网友B:
磁盘容量类型  和CH/CE映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磁盘容量类型  和CH/CE映射

取消掉了,能开出来, 不影响,  就是容量不对。

网友:
换下这里single plane的选项试

网友:
少了一个CE,炸CE了,4个CE是256 ,3个CE就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