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家用锯点木板用什么工具便宜实用?

楼主(2023-09-15):
家用偶尔锯点木板(不常用)锯直线,厚度不超20MM。请问备个什么工具好?曲线锯、还是电圆锯、还是云石机?哪款便宜实用?

有角磨机,但又怕角磨机太危险,不知道那种角磨机转换链锯的转换套件怎么样,实不实用?安不安全?锯木板能不能锯得直溜?

网友:
当然是云石机上木锯片。

网友:
云石机便宜,买个木工锯片干这活没问题

网友A:
手锯,不多用手锯。多一点用手提电圆锯。云石机不行的,转速高,木头会糊掉。电圆锯转速4k左右。

网友B:
这种锯就挺好 ,省力 而且一面粗齿一面细齿  ,很好用。

网友:
不常用就别买工具了,用的时候去外面找能加工的地方加工,一包烟能搞定...

网友C:
上曲线锯,能锯直线也能锯曲线

网友:
4楼说的对,少量的木头用手锯,怕累就用木工圆锯

网友:
不要相信自己手锯能锯直,没有几年的木工底,很难!
建议买木石两用的电圆锯,不常用,公模即可,也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锯,不多用手锯。多一点用手提电圆锯。云石机不行的,转速高,木头会糊掉。电圆锯转速4k左右。 ...

我看电圆锯的价格比云石机还贵些,云石机用途比电圆锯还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锯就挺好 ,省力 而且一面粗齿一面细齿  ,很好用。

我是懒人,感觉电动的方便点

网友:
马刀锯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曲线锯,能锯直线也能锯曲线

网上说曲线锯锯直线不太直,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网友:
锯板子当然是应该用电圆锯,不过想徒手锯出理想的直线也是不可能的,应该再根据实际需求(就是板子的大小、长短),配一个导轨,这样就能锯出理想的直线了。

网友:
小鹰锯值得你拥有。

网友D:
用的不多当然是手锯啦,安全,无噪声,不扰民,就是累点。

网友:
偶尔用,买手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的不多当然是手锯啦,安全,无噪声,不扰民,就是累点。

手锯有一定优势这是肯定的,但是我比较懒,而且手锯锯木板总感觉不怎么爽。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上说曲线锯锯直线不太直,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都要加靠山的 不加靠山 啥锯都锯不直  曲线锯也能锯 但是效率很低 电圆锯效率高很多 你又角磨机 云石机对你不是刚需 少量开槽加云石锯片也可以操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