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日本tandd温度记录仪 温度计拆解tr-51i

楼主(2023-09-15):
日本tandd tr-51i

网友A:
这种温度计精度是不是特别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温度计精度是不是特别高?

感觉很高,我有2个他们温度大多数时间,不会相差0.2度

网友:
镀金的弹簧真漂亮

网友:
该温度计采用东芝SOT-353封装的反相器芯片TC7SH14FU,丝印HA。
注意:芯片型号后缀FE为SON5-P-0.5封装(和SOT-553封装完全一样),FU为SOT-353封装。

网友:
该温度计大量采用东芝SON5-P-0.5封装的复合晶体管SSM5N05FE,丝印DF和SSM5N15FE,丝印DP。
注意:
1、芯片型号后缀FE为SON5-P-0.5封装(和SOT-553封装完全一样),FU为SOT-353封装。
2、芯片型号SSM后的5指的是该芯片为5个引脚,如果为6指的是该芯片为6个引脚。

网友:
该温度计采用东芝SSOP5-P-0.65A封装的运放芯片TC75S56FU,丝印TC。
注意:后缀FE为SON5-P-0.50封装(和SOT-553封装完全一样),FU为SSOP5-P-0.65A封装(和SOT-353封装完全一样)。

网友:
楼主没有拍到该机的主控芯片,拍的元件型号不是太清楚,分析仅供参考。希望楼主把主板重新拍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