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天宇MF47C指针式万用表

楼主(2023-09-15):
偶尔从别人扔了不要的旧货里看到,拆了看看。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这表看起来还行

网友:
做工真够差劲的

网友:
2号电池太少见了,我放爱乐普还长了一点点

网友:
指针式万用表用起来习惯

网友:
表笔做工感觉很差

网友:
你看人家老司机

网友:
看起来做工不太好

网友: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网友:
本来还想买一个的,看到这做工,没兴趣了。

网友:
这表先搞搞卫生,当炮灰表也行。

网友:
当年M47表一般人是买不起的

网友:
这个指针表看着漂 亮

网友:
这还是量产的货, 低成本产品, 可能表头还是内磁的, 用也能用.  以前买过两个, 电阻都是蓝的分立件, 技校学生的手工货

网友:
扔了吧,这表做的太烂

网友:
没想到居然是贴片电阻。

网友:
这个表的做工跟8楼的对比差别也太大了,简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网友A:
自从全面贴片零件后,指针表还不如数字万用表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从全面贴片零件后,指针表还不如数字万用表好了。

也不见得,还是在厂家的工艺设计和价格问题,楼主这种表是47系列里的垫底的,47表里最好的是当年的出口版,人艰不拆了上图的NANKING47,再然后是各种老表,现在出的外磁的搭棚板的不错,再就是PCB版的,有厂家的贴片版的按数字表工艺生产的也不错,楼主这个属实是垫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