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慧荣sm3257qaa贴镁光29f8g08abaca的问题

楼主(2023-09-15):
请教一下,慧荣sm3257qaa可以贴镁光29f8g08abaca吗?闲鱼买了一些3257qaa的空板,准备贴nas引导盘,容量不需要很大,想着老主控对老颗粒应该没什么问题,结果不识别id,兼容性还不如3252qbb。看着还可以贴bga。谁知道原因吗,能贴哪些颗粒?

网友A:
重新换工具或增加闪存的开卡参数试试

网友B:
好像8G的SATA SSD也就10块钱一张吧,何必另外费这劲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换工具或增加闪存的开卡参数试试

换过工具不行,增加开卡参数不会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8G的SATA SSD也就10块钱一张吧,何必另外费这劲呢???

用途不一样,相当于内置u盘,有些机器不一定有usb口,ssd更用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途不一样,相当于内置u盘,有些机器不一定有usb口,ssd更用不了

我记得也有这种现成的卖,几块钱一个8G...

网友C:
3257QAA和3257ENQAA还是有点区别的。3257ENQAA的DBF里面有29f8g08abaca,3257QAA里面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3257QAA和3257ENQAA还是有点区别的。3257ENQAA的DBF里面有29f8g08abaca,3257QAA里面没有。 ...

是的,试了3257enqaa可以才买的3257qaa的,没想到不行

网友D:
3257qaa是3257最早的版本支持的不多你可以手动添加参数的

网友:
我用3257qaa开的29F16B08JAMD1

楼主:
引用 网友D:
3257qaa是3257最早的版本支持的不多你可以手动添加参数的

大佬有教程吗

网友:
用附件替换UFD_ALL_DBF\flash_3257AA.dbf这个文件,另一个附件替换UFD_ALL_ForceFW\SM3257AA.FFW,再试一个看看可不可以

网友:
回复你了,如果还不行,你加我Q417216062

网友:
这个插电脑主板上好插吗?

网友(2023-11-19):
你这颗粒都查不到相关信息可以找黑片工具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