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新买的电动车72v充电器,拆开给大家看看

楼主(2023-09-15):
上一组电瓶刚满一年给充鼓包了,换了这个自动断电关机6灯充电器,就是这玩意儿能做到真断电吗?不行我在买个充电保护器,不然毁电瓶伤不起。多谢各位大佬回复,大佬讲的充电保护器我研究了下大致类型如下:1全自动的,2机械定时的,手动定时的,都号称能断电,这些充电保护器那种靠谱啊?

楼主:
单片机型号HX2233,另外一个小的没拍清楚。

网友A:
在家充电的时候检查下开始充电电压和转灯后的充电电压,特别是转灯后电压应在84v左右,不能高太多

网友:
感觉没啥问题

网友:
我感觉铅酸电瓶很容易坏,

网友:
还有明星代言啊

网友:
你买的是真的新的,很不错了。低价买的大部分都是维修旧版,套新外壳卖的

网友:
这也防不了鼓包,电瓶用的久了,水会少,达不到转灯电压会一直充,电能转热能,就慢慢鼓了,提高电瓶散热,减少水损失,能用长久

网友B:
这个充电器里没看到有断开电源的继电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充电器里没看到有断开电源的继电器

现在高级了,弄个继电器成本太高,顶多弄个光耦

网友:
看内部好像很高级的线路

楼主:
看着这么简单的电路不放心,好的又没得买。

网友:
好多地方都缺肉呀

网友:
我发现,看整流部分基本就能判断充电器的功率——60V以下,肯定是四个整流管;60V以上,基本都是整流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家充电的时候检查下开始充电电压和转灯后的充电电压,特别是转灯后电压应在84v左右,不能高太多 ...

充电截止83.3V,拔掉插头82.9,逐渐回落,关机后还有0.3v的压差,没有彻底断电,鬼玩意儿。

网友:
为了不充鼓包,建议用个定时器,每次只充7小时。

网友:
所谓的自动断电坛子里的神门都说过了,别交智商税了,这东西一份价一分货

网友:
感觉一般般!好像没有三石的好!三石也是充满断电无输出。楼主的铅酸应该有浮充,输出切断不就没有浮充了吗?

网友:
个人认为铅酸电池寿命没有锂电长,还重!同样容量的情况下价钱大约等锂电的60%到80%,也没啥优势,为什么那么多人用铅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