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表] 得力DL333501C电力监测仪,开箱

楼主(2023-09-15):
老电脑,加了一块显卡,怕电源带不动

买了一个功率插座,测一下实际功率是多少。
电脑电源最大功率是260W
功率插座某多多,价格:36元
下面是开箱测试环节:

选了好几个品牌,最后选的得力,质量没的说。

功能:电压、电流、功率、电费、频率。。。

市电电压235V,和我用万用表测的一样。

电脑开机功率135W。

游戏是(侍魂晓)这个游戏很吃显卡,核显带不动
上的是gtx 750 ti 显卡。
功率在160W左右

这个游戏,记不住名,是为了看人下的,
是steam游戏,开加速,功率在200W以下

实测电脑在高负荷下运行,功率在200左右
260W的电源完全没问题。

本人爱好电子,这个功率插座不只是为了测这一个电脑
钱不是白花的,以后还有大用处。
好了,就到这里,谢谢观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我2.9元的计量插座好,蓝牙连接手机同时显示所有参数还有温度,打算还把app加上图表统计和红外遥控功能 ...

我买东西,只选贵的,不选对的

网友A:
没我2.9元的计量插座好,蓝牙连接手机同时显示所有参数还有温度,打算还把app加上图表统计和红外遥控功能

网友:
和我5元的差不多,我加了背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想到德力做的蛮全的,万用表也做,专业一点的功率计为台式机表。远方的比较出名。

...

我也有一个杭州远方9800

网友B:
没想到德力做的蛮全的,万用表也做,专业一点的功率计为台式机表。远方的比较出名。

网友:
楼主下一步可以开始愉快的加背光了。

网友:
挺好,我本来一直想搞一个这种功率计,看都在大几十,一直没下手。
这次这个价格还行,下个单看看

网友:
不拆一下吗

网友:
德力贴牌比德力西好一点

这款没有背光,楼主拆了看看

网友:
品牌的是贵了点,有背光吗,我买的杂牌10块钱不到,没背光改了背光,板子自带背光电路,加个背光灯导光板就行

网友:
最好扒掉衣服,裸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