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 东芝 Q300 120G PS3110主控如何重新开卡

楼主(2023-09-15):
  最近公司里的一块东芝Q300坏了,重新格式化可以用,没过几天就缺少文件,连系统也进不去,于是就拆开看了一下,主控是东芝自封的PS3110主控,还带 一颗南亚128M的DDR3缓存,颗粒TC58TEG7THLTA00 TSOP  1CE 16G TLC,太烂了,板子做工不错,合计着没玩过TSOP的颗粒,想把原来8颗TLC颗粒换成MLC颗粒的,大神推荐一下TSOP封装的MLC颗粒,还有就是PS3110开卡复杂吗?不要问题多多就没意思了,板子是16帖的,PS3110不用CE跳线吧?

网友A: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10345-1-1.html

SAFM00.* 适用于Micron MLC
SAFM01.* 适用于Sandisk MLC
SAFM02.* 适用于Toshiba MLC

TSOP没有CE跳线

PS3110的通病就是第一个颗粒的损耗比较大。你可以把第一个颗粒跟后面的对调一下,然后跑圈,多跑几圈,让主控自动屏蔽坏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10345-1-1.html

SAFM00.* 适用于Micron MLC

PS3111也有这个毛病,拆过几块PS3111和As2258马甲的,都是CH0的CE0损耗严重。
换一下颗粒位置确实可以延寿。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10345-1-1.html

SAFM00.* 适用于Micron MLC

感谢回复,我是想把这8颗垃圾闪存全换了,换成东芝的MLC也可以这样刷进去吗,对了,Ps3110支持SLC TSOP的颗粒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我是想把这8颗垃圾闪存全换了,换成东芝的MLC也可以这样刷进去吗,对了,Ps3110支持SLC TSOP的 ...

反正目前没看到有支持SLC的固件。PS3110值得这么折腾吗?

楼主:
没想折腾,只是问问,回头帖8颗 东芝的32G TSOP颗粒,有什么好的推荐吗,MLC的

网友:
换也是8DD一类的,TOSP48好颗粒太少了。

网友:
没有软件吧?没法开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