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纬GSM60A12和建兴12V5A纹波测试,好像都是假的

楼主(2023-09-15):
刚开始玩,怕测试方法不对,先上测试条件。
采样点并联了104贴片和16V47uf电解电容,直接测采样线纹波如图3

1、多多的明纬GSM60A12,做工漂亮,很有份量。空载测试,看到这样子,重复检查了采样线,确定就是这样的波形。

2、TB的建兴12V5A,空载,2张图不同时基,纹波本身不大,但尖峰不知道是什么信号,最大抓到124mv

请教下各位,这两个电源是不是都不行?还有必要带负载测试吗?如果能评价下这两个电源更好,谢谢!

楼主:
补充同样的测试条件下一个德国产12V2.5A的测试图,比较奇怪的是满载2.5A时纹波比0.5A和1A时小很多,电压空载时12.08V,2.5A满载11.55V。12V适配器一般满载电压一般不低于多少算正常?

网友A:
纹波和噪声测量方法:使用一条12"双绞线,同时终端要并联0.1uf和47uf的电容,在20MHZ带宽下进行量测。

楼主这个测试环境明显不符合要求。
缺特定长度的双绞线;另外示波器地线夹子没去掉(图中形成圆环天线会耦合电磁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测试环境明显不符合要求。
缺特定长度的双绞线;另外示波器地线夹子没去掉(图中形成圆环天线会耦 ...

这个线太难整了,而且我试了下,并联电容后用夹子影响很小。

网友B:
输出串联个电感就好看许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串联个电感就好看许多

不是应该并联电容吗?

网友:
明纬 GSM60A12 应该先做过载保护测试,看看能否达标。

明纬真假看外壳和DC线也很好判断,可以先发图上来。

网友(2024-04-22):
鱼上买了一个剪线的GS90A12-P1M,现在查到说这个电源的纹波有点大~~

网友:
纹波也不算太夸张

网友:
瑟瑟发抖,这两个电源我都有,难道都是假的?

网友:
昨天闲鱼50大洋刚收明纬GSM60A12-p1j 官网能验证,未拆,不知真假,12V 4A纹波69mv。示小组器底噪2mv。 电阻处有并两电容。

网友:
这样测干扰太多了

网友C(2024-07-09):
引用 楼主:
不是应该并联电容吗?

你确定你并的104贴片是电容???

网友D(2024-09-28):
引用 网友C:
你确定你并的104贴片是电容???

应该并联104贴片电容啊

网友:
滤除波纹在实际应用中不应该是电子产品中贴片电容干的活吗,电源测试一下额定负载下的压降情况,持续一段时间看看发热和压降。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应该并联电容吗?

那你再仔细瞧瞧,那是电容还是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并联104贴片电容啊

再仔细瞧瞧,那是电容还是电阻?

网友(2025-03-15):
gsm60a12满载纹波多少啊,麻烦问下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