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螺丝是怎么加工的?

楼主(2023-09-15):
薅羊毛薅来一批不锈钢螺丝,到货后看了看,多年的疑问又浮上脑海,这螺丝是怎么生产的呢?螺纹到了螺帽根部,有螺帽阻挡,显然不是车削的,也不是板牙攻的,滚丝也不可能的。想想会不会是先滚丝滚出长长的丝杆,截成需要的长度,再把一端加热锻压成螺帽呢?

螺牙有点粗糙,深度也不是很够

螺纹一直到了螺帽根部,可能是先加工螺纹,再加工螺帽

楼主:
从螺丝头部看,不像是先滚丝再截断,倒像是先截断再滚丝。

网友:
中国制造不错,还便宜

网友:
中国制造不错

网友:
我也想知道螺纹咋加工出来的

网友:
这种螺丝一般是整卷铁丝先拉到要的同一直径,然后再多工位冷镦机加工,截断▬冲成带十字铆钉样子▬最后搓丝板搓丝▬镀锌

网友:
冷镦机直接做出带十字头和需要的长度的光杆,用搓丝机搓出来经过电镀就是成品了。

网友:
网上应该能搜索到螺丝的流水线加工过程视频。

网友A:
先冲帽子,这速度大概是1秒2-3个的样子,然后螺丝被自动排列后去直接滚丝!
短视频平台一找一大把!

网友:
冷墩,截断,滚丝就这么一个流程, 标准件加工,速度极快.工作环境比较恶劣

网友:
看过视频,制造流程确实如9楼说的。

网友:
B站上看过视频,6楼正解

网友B:
我用红包一分钱6个M3也搞了不少,正好能用上

网友:
这种介绍视频一堆啊

网友:
10*1的螺纹用9.5的直径棒挤出来的。

网友C:
冷镦机墩成胚子,然后自动仪表车倒角,然后就上搓丝机。胚料都是往斗子里一倒,震动盘自动排料。一天产量几万个。我在螺丝厂干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冷镦机墩成胚子,然后自动仪表车倒角,然后就上搓丝机。胚料都是往斗子里一倒,震动盘自动排料。一天产量几 ...

厉害,特意搜视频看了一下,其中有一个视频说一个人可以管十台机器,一天生产四十万枚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红包一分钱6个M3也搞了不少,正好能用上

有用没用接着薅,当备件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冲帽子,这速度大概是1秒2-3个的样子,然后螺丝被自动排列后去直接滚丝!
短视频平台一找一大把! ...

特意搜视频看了一下,确实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