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线芯也带加强筋?粗粮也有好质量,拆换5年高龄的USB-A口

楼主(2023-09-15):
5年前小米NOTE3,也就是小米钉子户的弟弟。手机退居二线了,数据线一直在服役,日积月累的摩擦,A口线头处出现疲劳损伤,开裂了,用免钉胶处理过一次,后来又不行了,这次趁周末休息,给移植个头子,让他继续发光发热,物尽其用,榨干最后的价值。

拆之前忘了拍照了,剪掉了才想起来,小头也出现包皮破损的情况,一并用白色热缩管套一下

破拆头子,里面半透明的跟热熔胶差不多,有一点点日吾俺软。

清理半透明塑料,检查线序,重点来了,负极线是裸装的,负极跟外壳并联在一起的,正负极线加粗,

清理线序,分别是外屏蔽网,包裹层,负极线,正极线,绿白数据线

剪短合适的长度

这里特意剥开一部分,看下细节,手机拍照一般,可能看不很清晰

镀锡线,每根线都并有抗拉尼龙丝,每根都有,包括绿白数据线,+极先用打火机烧了下,看的还明显点

准备头子,没有白色的套件了。一会焊接,具体过程就略过了,有点基础就能做

焊接完用热熔胶回填USB焊点,注意不要弄多了,不然塞不进去,打上热熔胶,趁热抓紧塞进去,调整好位置

完工图,自我感觉还算可以。手头没有白色套件,先用黑色的凑合吧

跟两年前的红米原装线对比下A头,还完比之前短两公分左右,还是能接受的长度

充电测试,支持快充,原配手机,兢兢业业五年多了,做个备用机还是可以的

手机当时是2499狗东买的,当时想买小米6,太贵了转而求其次,粗粮家的手机小米系列比红米系列用料好不少,这个跟我现在的用的红米NOTE9  5G版相比,WiFi模块信号比note9系列强,
这个数据线芯里面每根有加强尼龙丝是没想到的,负极线是裸装的也是没想到的,耐用是真的耐用,5年多了,一直是这根线在服役,虽然头子外皮破损,但是内芯没有断过,这也是看到不美观想换个头子。

网友:
质量还是不错的,屏蔽线当做负极使用,也是行业惯例。

网友:
大概十几年前吧,接苹果耳机线,那里面的加强纤维颜色和漆包线差不多,我看成屏蔽层了往上搪锡,怎么也搪不上去,关键是烙铁还烫不坏。

网友:
这种有加强筋的线是舍不得扔的,能修就修

网友:
说明OEM商厚道

网友:
原装线质量还是不错的

网友:
不错  继续发光发亮

网友:
tpe胶皮用不了几年就会老化碎裂。
屏蔽当地线可以省一条线。当年神线微软micro USB线也是屏蔽做地线,不过微软是18+20awg。
A公头没有金属外壳全包,数据D+D-没有双绞,emi测试绝对不合格。
这条线的定位就是充电线,传输数据只达到了USB1.1规范,近距离且无干扰时速度才能达到USB2.0。

网友:
  这根线 一般  ……

网友A:
后换的头子怕没以前的好

网友A:
5年的线才坏不错啦!

网友A:
5年,记得这么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5年,记得这么清楚

查看购买记录了,这手机还在手里服役,中间自己换过一次电池,这五年就用了俩手机,现在1100块的红米NOTE9  5G  已经两年多了,11年6.16买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5年的线才坏不错啦!

也就是线皮破损了,也还能用,就是不大美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换的头子怕没以前的好

后换的保证没原装的好,最主要的是买个质量好点的套件头子真不好找,

网友:
不穿数据,还好

网友B:
应该是日完软,楼主这拼音不好啊。原装数据线还是蓝厂的厚道,又粗又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日完软,楼主这拼音不好啊。原装数据线还是蓝厂的厚道,又粗又长 ...

同事有个手机原装的120W头子,1.5米线,还是原装的

网友:
原装充电线质量不 错

网友:
一黑一白能热缩的是热缩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