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请教熟悉奥迪的朋友,2019老款Q3怎么加自动巡航。

楼主(2023-09-15):
老婆自己把途观1.8T去加钱5W换了二手的Q3, 我后来怎么想都觉得亏了。因为这Q3居然没有导航地图,也没有
定速巡航。。。。。

但事都办完了,也没办法。不过Q3高速效果(静音、提速)确实比途观好用.
现在就想能不能加个定速巡航。跑长途可以轻松一点。。。
有没有熟悉奥迪车方面的网友介绍一下,如何改。费用大概多少。

网友:
定速能改,导航还是算了吧!不如手机好用,除非是实时在线的

网友:
连个定速巡航都没有嘛?

网友:
你这款应该能改acc巡航,淘宝搜一下套件,定速巡航不知道能不能改

网友:
那个功能是不是隐藏了,可能需要刷机啥的

网友:
卖了加20万,直接搞个新的Q5,什么都有了。卖了加20万,直接搞个新的Q5,什么都有了。卖了加20万,直接搞个新的Q5,什么都有了。

网友:
脚踩习惯了,不踩着不踏实

网友:
大众、奥迪大部分功能都可以往高配改,就看要换多少配件,花多少钱,找个专修问一下

网友:
换个5L的总成,还得刷机,改ACC的话可能仪表也得换高配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