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非常牛的点焊机求帮助

楼主(2023-09-15):
最近看大家都在玩电焊机,也买了一块控制板,然后买了两个超级电容,直接使用12伏独立供电,然后点焊机点焊。这个单片机型号写的8h1k08是这个,请问一下这个怎么连接电脑改参数?  现在这个要开最大加强档才能点0.15的  ,设置只能设置延迟1s 和3档   请问下怎么参数

网友:
一个不会单片机编程的人~是改不了的

网友:
如果是加密的,会你也改不了

网友A:
愣是没看明白,非常牛的电焊机改什么参数呢,板子有没有改参数的功能呢,改参数不去问卖家问坛友,就个板子跟改参数又有什么关系呢,有源程序吗,有程序烧写接口吗,单片机加密了没有呢,真的看不懂写的啥,想表达啥

网友:
单片机改不了的

网友:
线太细了,你这个又点住已经偷笑了,别要求太多。。。

12AWG的焊把线才3.3平方,一米的线本身电阻都6毫欧了。。。。你最起码也得用个8AWG的线吧

网友:
我看标题才进来的,就这货你敢说非常牛???

网友:
牛在哪,说一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愣是没看明白,非常牛的电焊机改什么参数呢,板子有没有改参数的功能呢,改参数不去问卖家问坛友,就个板子 ...

精辟,说的太好了

网友:
我看是线太细了吧

网友:
多少钱买来的

网友:
这个板子难道不是接12V 铅酸蓄电池的么?

网友B:
改用三串电容。
加粗线烧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用三串电容。
加粗线烧管子。

线不变改成2并2串会好些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