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爱普生电源PS-180改T12电烙铁电源

楼主(2023-09-15):
爱普生电源PS-180改T12电烙铁电源

平时焊接用T12电烙铁,方便,快速,这次在组装个,主要是利用爱普生电源修改下外壳,加个开关,

电源

拆开

T12板安装位置

电源

电源

装个开关

开孔安装

主板

切开火线

焊接开关线

安装回去

2个对比

网友A:
还是数码管版的好,,,T12最主要的是要有休眠,,

网友:
看着电源做工不咋地

网友:
十年前的产品了。

网友:
电压够,电流还是小了点儿,是3A以上就完美了,不知道这电源冗余够不够

网友B:
打印机的电源吧

网友:
质量蛮好的

网友:
电源做工和用料还是不错的,,,,只是长时间用还得用牛,发热小。。。短时间用用无所谓,,,头子用高热容的好用得多,WB2

网友:
用笔记本电源做工一个T12,一般还是936用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印机的电源吧

是的,打印机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数码管版的好,,,T12最主要的是要有休眠,,

有休眠功能,可以设置时间,电烙铁头还有震动感应器

网友C:
电源大小还挺合 适,T12用着方 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大小还挺合 适,T12用着方 便

是的,有螺丝,直接装壳,方便

网友:
输出2.1A,电流小了点,不过电源体格好,估计短时间能承受3A。

网友:
几年前跟风做了5套,现在只有一套经常用到。

网友:
2.1A的冷开机会不会保护?

网友:
T12,楼主是有米人哈。我用的黄花,改日看来也要撸个T12了。

网友:
改好能用就行呀!

网友:
电源做工不错,就是感觉有点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