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isk] 求助大佬RTS5732DL找不到闪存

楼主(2023-09-15):
RTS5732DL找不到闪存,下载了很多版本,都没用。那这个应该咋整呢。

网友A:
不懂,不过有没有可能需要短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不过有没有可能需要短接???

怎么短接啊?我只是ROM了。

网友:
这个开卡软件你都有,找不到闪存肯定不简单

网友B:
先用软件看一下ID。确认颗粒是2D MLC还是BICS TLC

网友:
有可能工具不支持这颗粒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用软件看一下ID。确认颗粒是2D MLC还是BICS TLC

这个软件为啥用不了哦。  下载了很多版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用软件看一下ID。确认颗粒是2D MLC还是BICS TLC

这个软件用不了,下载了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软件用不了,下载了很多。

数据库没有更新,或者服务器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