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小爱AI音响用一种方法能上网,只一次。求解如何配网?

楼主(2023-09-15):
小爱AI音响用一种方法能上网,只一次。求解配网?如何连接? 我用过改DNS上过一次。也用过移动热点上过一次。过了又不行了。不知问题出在哪里?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官方客服...

===============

网友:
重置有没有方法

网友:
楼主是小学生还是初中生,想方设法来上网?????????????

网友:
米家APP配网!

网友:
问客服吧,不是你的原因,老手机上的小爱也一直打瞌睡,开小差中,月初时还能对话的

楼主:
回4楼;
        初来就是当头一棒,实在有点太过份了吧,不要拿学历当回事。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也!
到这里来是相互学习来的,有些东西一时无解,向大家求教,无可非议。
         你这目中无人的样子,说出这样的话,连小学生的修养都没有!
         我已经解决了,谢谢大家的意见,4楼的除外!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4楼;
        初来就是当头一棒,实在有点太过份了吧,不要拿学历当回事。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也! ...

愿意的话,可以分享一下具体解决方法。这种AI音响一般都有相应的APP,首次使用需要安装APP设置的。

网友:
没用过帮不上

楼主:
     首先谢谢系统审核领导,我的回复得以发表。也谢谢8#.9#高手朋友的理解!
     到数码之家来,我是奔着向大家学习来的,8#,9#码友应是高手,说话如此暖心。令人敬佩!
我现在分享一下我能够对小爱AI音箱配网成功的方法,供大家参考。
     1.小爱音箱,是个小小家电,本来以为拿来配网没有问题,下载了app,按提示操作,什么路由器信号不强呀,密码不对呀,重新关,开路由器等都试了不行,那就得试试更改路由器的域名系统DNS。
     2.不同品牌的路由器,更改DNS,是不同的。我的路由器是华为AX3 Prro.打开路由器的设置界面,找到路由器的DNS,上面写的是192.168.3.1  ,把它改成:47.94.108.38.备用DNS也输入47.94.108.38点击保存退出
     3.打开手机小爱音箱APP重新配网,过了大约一分钟,小爱音箱app里就显示:“恭喜你,配置成功了“完成。
     4.我上了一会。关掉电源再次开机,又要求配网,上不了了。怎么办呢?我就再用”热点“连接试试
     5,开启电脑与手机移动热点连接。再次打开小爱音箱app,在配网页面,输入热点的账户名及密码,点击连接,也是一分钟左右,显示为连接成功,同时也简单操作了一会。退出关机。再重试。又是要配网了!真是倒了霉运了。不搞了。这么老是配网不成呢?就注册数码上网求助来了,
    6.看到有人响应感到总能解决的,不想被人剌了一下,感到愤怒!再次上网打开APP. 这次我就不用前面的方法了,直接输入原先不改路由器DNS的wifi 账号与密码。(说明一下;电脑路由器的DNS  改了并没有改回去),居然成功了。而且升级也畅通无阻,又重新关机,再次接入电源,不用配网了,直接可以听歌曲了。这样与小爱同学对话操作也有了。
体会:小爱音箱是个小东西,没有什么技术难度,但它确实在配网这一环节,不知什么原因,有点异常(要用多种方式试了才行)我用其中二种方式试了,都能上网,关了重新上网又不行了,但最后用原来的无线密码上网后,就一直不用再配网了,直接插上电源就可以用了。个中原由,不得而知。
      以上仅供有需要的人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谢谢系统审核领导,我的回复得以发表。也谢谢8#.9#高手朋友的理解!
     到数码之家来,我是奔着 ...

这个描述非常详细了,问题就是小米音响固件的问题,你是升级之后一切正常的。在升级之前,因为固件存在某些不为人知的错误(这种情况很常见,概率性发生),导致配网数据无法保存,所以重启就需要重新配网,并存在配网失败的情况。
既然升级搞定了,那就踏踏实实用吧。至于某些不好听的话,大家互相谅解吧。可能每个人对玩笑话的分寸不一样。

网友:
没用过
没用过

网友:
很简单,估计你的路由器是2.4GHz和5.8GHz同一SSID的信号,把它们分开,用2.4Ghz的信号来连接

网友:
昨天在回收站捡了一套小米ai音箱,估计问题跟你的一样,我用米家app死活配网不成功,后来百度n久也没解决办法,大多情况是小爱音箱app无法套,用米家app成功,我没装有小爱音箱app,后来试了下,也是配网不成功,然后iso下个小爱音箱,配网不成功,但有个提示按chn3秒,提标等待配置中,再重试一次就行,再回到米家app找到这个音箱,检查固件提示版本太低,升级后,恢复出厂设置再用米家配置也正常。0元撸了一个,问题现在音乐没vip听不了,鸡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