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学单片机不一定需要买功能多的开发板和传感器

楼主(2023-09-15):
不废话,看视频吧。

网上都搜得到怎么玩,搜不到就弃坑吧。

慢慢喜欢上B站了,1分钟的视频,10秒就过审了,这效率。

ESP32 内置霍尔传感器_哔哩哔哩_bilibili

ESP32-C3 内置温度传感器_哔哩哔哩_bilibili

这样的测试不是不想花钱,是因为有些应用测试比如上传数据给MQTT需要个传感器,但并不需要多么精准,内置传感器不需要任何连线和打板,可以立即开始MQTT代码的调试。

网友:
哈哈,这个我试过

网友A:
我自己都做了一个Arduino最小系统板

网友B:
这个内置传感器是不是原来的目的是检测自己芯片的温度,
至于那个霍尔传感器就不明白这个芯片内置这个,难道是为了做成类似胎压传感的那样位置变动就作为启动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内置传感器是不是原来的目的是检测自己芯片的温度,
至于那个霍尔传感器就不明白这个芯片内置这个,难 ...

厂商的心思不好猜。
这个温度传感器不是很灵敏,也偏高。但是,如果校准后堪用也能有蛮多用途。比如东北冰天雪地里测点温度也是可以忽略芯片发热的。
至于霍尔,大概想到电机驱动能用上,ESP32这么小应该没什么问题,不过抗干扰就不好说了。

网友C:
学单片机又不想花钱买硬件的,我推荐这个网站,在网页上编程,模拟
https://wokwi.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自己都做了一个Arduino最小系统板

arduino 最小系统就一个328芯片,按进面包板就可以开始玩了,内置 8M R/C, 晶振都不需要。

网友:
网上都搜得到怎么玩,搜不到就弃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学单片机又不想花钱买硬件的,我推荐这个网站,在网页上编程,模拟
https://wokwi.com/ ...

不是不想花钱,是有些应用测试比如上传数据给MQTT需要个传感器,这样简洁效率。

至于模拟的,试试就不想用了。

网友:
东西都简单 关键怎么赚钱。比如别人就是买视频赚钱的,东西都简单 关键怎么赚钱。比如别人就是买视频赚钱的,东西都简单 关键怎么赚钱。比如别人就是买视频赚钱的,

网友:
先理论,后实践还是需要的。

网友:
那种大杂烩的开发板,我素来不推荐,乌七八糟,既贵又没必要

自己画一片最小系统板,慢慢玩,还能理解一下硬件,自己从0开始写程序,打好基础

网友:
这两个实验有点意思,但从不曾试过。

网友:
自己做个最小系统板

网友D:
我都是买的最小系统板,一般的都9.9包邮,比自己做还香。

网友E:
软件才是重要的…硬件什么的都是其次…

网友:
引用 网友E:
软件才是重要的…硬件什么的都是其次…

都重要,不然就是跛脚虾走不远

网友:
撸免费打板子吧,还能练练画图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都是买的最小系统板,一般的都9.9包邮,比自己做还香。

他们走量比自己打便宜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