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电接线,令人窒息的操作

楼主(2023-09-15):
车间一个小支路的分电箱,看的脑细胞都少了好多,真是胆肥啊,看图吧,真能电死人的那种

我都理不顺这样的图。。。。。。

网友A:
虽然说有时候情有可原,但是这个摆明了不是临时用电,特别那条白色护套线出彩啊

网友:
是高级电工,鉴定完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说有时候情有可原,但是这个摆明了不是临时用电,特别那条白色护套线出彩啊 ...

我看了一眼,麻了,真是人才啊

网友B:
这是把线接上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把线接上就行了。

你说能用吧,还真能用。。。。。。。。。

网友C:
其实算 “人才”,没有零排,整个1p空开代替。至于你看不懂是正常的,不然有问题你自己修了怎么挣钱。(大概和医生写的病历有一拼)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虽然说有时候情有可原,但是这个摆明了不是临时用电,特别那条白色护套线出彩啊 ...

白色护套线还真没什么,那1P空开接的就是零线,那直接从进线接的还是最可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白色护套线还真没什么,那1P空开接的就是零线,那直接从进线接的还是最可怕的 ...

其实进线的上级还有总空开的,这个进线接的应急灯是没有问题的,1P空开断零线,这会出大事的

网友:
接线应该没有问题,走线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算 “人才”,没有零排,整个1p空开代替。至于你看不懂是正常的,不然有问题你自己修了怎么挣钱。(大 ...

为毛感觉有点不对劲,但感觉又很有道理的样子...

网友:
有啥毛病么?问题是零线过空开了?还是插座没按左零右火接?
白色护套线,火线接漏保,是因为接其它两个2p空开上一起用可能会超流,零线接在1P空开上起个限流的作用。

网友:
出了事就是电工法人吃牢饭。没出事,老板说继续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进线的上级还有总空开的,这个进线接的应急灯是没有问题的,1P空开断零线,这会出大事的 ...

又不是3相电,220断零有啥大事?比如插线板的线被砸断了,你能确保他刚好砸断的是火线?

网友:
真够乱的接线

网友:
十级电工的手艺?  抄特级描图员的作业。。。。   安全员的烦恼。。。

网友:
没安全意识

网友:
正常的,只是解释有所不同吧。

网友:
说实话这么乱的电源箱很常见!

网友:
没看出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