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关于diy自己喷漆的想法

楼主(2023-09-15):
手里两台老车,一个油的一个电的,都是银色的。平时攒攒小剐蹭就找个路边店喷漆修,发现过两到三年就又褪色了。忽然萌生了个想法自己有个小气泵,能否自己买个喷枪,网上买好点的漆自己喷?当然是因为都是代步车也不追求太好。能看得过去就行的那种。

咱有老师傅们给指导指导吗?喷枪买什么样的就够用了,漆怎么买最好喷完能保持的久一些的。

网友A:
小修小补,我是自喷漆干活,三和自喷漆,三和的亮油漆,自己改的全景前摄像头就是旧报纸围一圈,用自喷漆补的缝隙,因为开口开大了,就用铸工胶填充,干了打磨平整,上色漆,再上清漆,腻子粉不会用,直接铸工胶还粘的更牢固

网友:
没有喷漆房,肯定效果不理想,肯定因灰尘呈颗粒状,储气罐小于30升肯定不能连续喷漆,不用怀疑自己diy过家具喷漆。

网友:
要求不高自喷漆干活干活可以

网友:
楼上说的对   灰尘会导致气泡点   最好是连续一次性完成一个面  不然就会有叠层颗粒感

网友:
喷漆还是不建议自己折腾的。攒一攒,路边修车店吧还是。自己弄不理想,回头还得再花钱。

网友:
对效果要求不高的话   自己弄没毛病。。。。

网友:
直接搞车衣?

网友:
喷漆还真不建议自己搞,确实是有设备、技术要求的

网友:
买一罐自喷漆,晃一晃喷就是啦!

网友:
喷车漆还要用紫外线灯烤的。要不很快就坏了。

网友:
大面积喷漆没有漆房不可行的,

网友:
先用原色漆,再喷亮漆,把原漆保护起来,原漆色能持久一点

网友:
觉得要求不高自喷完全没问题吧,关键哪找相对洁净的房间呢?

网友:
想干就行动。这个是要练的。搞几次就差不多了

网友:
喷漆用喷漆房主要考虑的就是灰尘吧和风对漆的影响吧,要是能搞定这两件事,比如整点塑料拉个大棚,再加上楼上说的大气罐连续性喷射,保持持久力,应该能自己解决吧

网友:
感觉还是这个简单点

网友:
喷啥啊,别折腾,车就是个工具,喷漆的花费用来勤换机油或三滤对车更好
刚买车那两三年,有点点剐蹭看着就不舒服,总想去喷漆修复。现在无所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修小补,我是自喷漆干活,三和自喷漆,三和的亮油漆,自己改的全景前摄像头就是旧报纸围一圈,用自喷漆补 ...

这么操作完全没问题,我比较担心漆的质量,之前喷过好顺牌的罐装的亮油,不到一年就发黄爆开了。

网友:
如果按照修车厂的标准自己来,一点问题都没有,气泵,喷枪,有。色漆可以直接去调漆店买,至于烤不烤,也不是非常必要,最贵的其实是自己的时间和兴趣持久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