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笔记本拆机光驱变废为宝,拆一个佳翼slim sata光驱易驱线

楼主(2023-09-15):
光驱是越来越用不到了,之前把笔记本上的光驱拆了,转接了块硬盘上去。拆下来的光驱也不能浪费了,买了个佳翼的转接头,这个牌子貌似还行,我还买过他家的铝合金硬盘盒,中规中矩。光驱的接口是slim sata ,不是msata,好像除了笔记本光驱用的很少。

网友A:
意义不是很大

两个原因,一个是现在固态便宜了,买个大固态即可,需要转数据用移动硬盘,光驱还是呆在它原来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意义不是很大

两个原因,一个是现在固态便宜了,买个大固态即可,需要转数据用移动硬盘,光驱还是呆在它原 ...

是的,现在光驱像当年的软驱一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意义不是很大

两个原因,一个是现在固态便宜了,买个大固态即可,需要转数据用移动硬盘,光驱还是呆在它原 ...

话不能这样说。

我晚上看书的话,必须听索尼CD机+悔恨之泪,碟片当然自己刻。

所以我还保留了几个备用光驱。

说起来刻CD,还得是台式机的光驱,笔记本光驱刻录时间长了就不好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话不能这样说。

我晚上看书的话,必须听索尼CD机+悔恨之泪,碟片当然自己刻。

我说的和你不冲突啊,我说的是光驱还是呆在原来的地方

光驱转接后刻录有时候会不稳定,还是原接口稳当。

笔记本光驱刻录看光驱型号,好的型号刻录还是很棒的,寿命也可以

网友:
十多年没用过了,各种各样的空白光盘还有百八十张。

网友:
今年也去电脑城逛了一下发现还是有人买光盘软件。

网友:
对老设备有时还是有用的

网友:
多少钱?一个外置的光驱也就19包邮那种

网友:
我家也有个光驱在吃灰,但感觉确实用处不大了。

网友:
时代进步 有些东西还是要被替换的。

网友C:
笔记本光驱不是sata接口吗?

网友D:
我想知道光驱如何改成CD机,不用电脑播放,有成熟外接设备吗?谢谢。

网友:
家里只有笔记本上的光驱还是活的,其他的几年没用了,没用之前也是活的。

网友:
有光驱的笔记本很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笔记本光驱不是sata接口吗?

这是SATA接口,但是光驱版的SATA接口有所简化。。。

网友:
以前台式机有刻录光驱,台式机淘汰还专门买了一个外置光驱盒,结果一直吃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意义不是很大

两个原因,一个是现在固态便宜了,买个大固态即可,需要转数据用移动硬盘,光驱还是呆在它原 ...

数据备份的话我觉还是光盘靠谱些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想知道光驱如何改成CD机,不用电脑播放,有成熟外接设备吗?谢谢。

老的台式机CD光驱有些带独立的播放键,通过后面的音频输出或者耳机插孔可以通电独立播放

网友:
这样挺好,有备无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