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表] 固纬gpc3060D双路电源 副路输出正常 主路电压调节超过15v自动变成...

楼主(2023-09-15):
固纬gpc3060D双路电源      副路输出正常        主路电压调节超过15v自动变成40v然后不可调节 一直在40v   请问有大神知道是什么原因么。
我已经把4个电位器换成艾华原装的了  有大神给点思路 看看是哪的原因 小弟万分感谢 或者有维修电路图的提供下也可以

网友A:
可能是某个大于15V就穿了,然后关机又复位的地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某个大于15V就穿了,然后关机又复位的地方呢

没明白  我拆开了 里面是两个继电器一路  当上升到15v的时候就两个继电器闭合了  好的那路是24v左右才两个继电器吸合 ,然后坏的那路吸合之后就不可控了  只能从39v调节到41v 我拆开测量了坏路 有一个lm301的输出端坏的时候是-8.9v 好的那路是1.1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