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地暖打压测试是否渗漏,需要多少公斤压力保持多久时间?

楼主(2023-09-15):
地暖打压测试是否渗漏,需要多少公斤压力保持多久时间?

网友A:
规范要求,常期使用压力的1.5倍,但不低于0.6MPa。到于时间,今天打压,明天来看,压降每小时不超过0.05.
一般地暖的使用压力大概0.3.
打压的重点是排空气!打压之后出现压降,一是因为空气,二是因为管材膨胀。第二天来看,还有压,基本就是没有漏点,有漏点的地方也看得到水。
所以一般是收工的时候打压,第二天来验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规范要求,常期使用压力的1.5倍,但不低于0.6MPa。到于时间,今天打压,明天来看,压降每小时不超过0.05.
...

太专业了,这楼杠不动,闪人

网友:
南方表示没有地暖,帮顶

网友:
我家装修的给打7公斤压力,第二天掉的不厉害就行了

网友:
地暖有点专业,平时只清洗过,还真没有打压过测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规范要求,常期使用压力的1.5倍,但不低于0.6MPa。到于时间,今天打压,明天来看,压降每小时不超过0.05.
...

不懂,地暖内的水会不会气化导致压力升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懂,地暖内的水会不会气化导致压力升高?

地暖有排气嘴,如果里面憋了气,地暖就不热。理论上它的温度不至于气化,但它是循环的啊,一般取值都取得很高,管子一般不会有事,就是接头。所以,埋地的不许有接头,实在有接头,要做记号,拍照片。条件允许,接头的位置留个检修口。

网友:
南方没有地暖。

网友C:
南方靠一身正气过冬天。

网友:
进来学习,虽然没有但可能先了解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南方靠一身正气过冬天。

南方温度又不是很低,你要看看我们中部的,冬天冷夏天热,就一个MMP...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规范要求,常期使用压力的1.5倍,但不低于0.6MPa。到于时间,今天打压,明天来看,压降每小时不超过0.05.
...

学习收藏,以备后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南方温度又不是很低,你要看看我们中部的,冬天冷夏天热,就一个MMP...

南方湿度大,2度就已经很冷了;南方冷下去很难热起来,北方干冷 进门就不觉得冷了。

网友:
这个需要专业加有经验的人士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南方湿度大,2度就已经很冷了;南方冷下去很难热起来,北方干冷 进门就不觉得冷了。 ...

南方啥时候有2度了,我那年在深圳过年的时候还要洗冷水澡...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南方啥时候有2度了,我那年在深圳过年的时候还要洗冷水澡...

你这样说,海南三亚 冬天还穿短裤呢

长江两岸都是南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这样说,海南三亚 冬天还穿短裤呢

长江两岸都是南方。

你确定不用照顾一下杠的意见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确定不用照顾一下杠的意见么???

建议在长江附近的城市过一下没有取暖设施的冬天,然后再谈谈感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议在长江附近的城市过一下没有取暖设施的冬天,然后再谈谈感受

我大湖北算不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