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痛,家里电箱的漏电跳了。

楼主(2023-09-15):
屋里所有插座,灯,电器的电源都断了拔了,但空开合闸,就必跳漏电。空开统统断开,测试漏电貌似正常。难道是埋墙电线漏电了...

头痛。

网友:
指针万用表10K档测火线零线对地线阻值,跟抖音城阳电工学的

网友:
有可能,以前就遇到有朋友家的电线被老鼠咬坏了,砸了墙才发现

网友:
说不定空开坏了也有可能,先把空开换掉再试。

网友:
其实漏电一般比较容易解决,就怕是有时漏有时不漏,类似于虚焊

网友:
用排除法,,先看是哪一路的问题,再慢慢找

网友:
检查一下  有没有漏电保护   那个东东有问题    合不上空开

网友:
暗装要砸墙。搞起来。
现在湿度大,也可能是电线没包好

网友:
空开一路一路开,到哪路跳就是哪路的问题

网友:
是漏电跳还是短路跳先要弄清楚,漏电跳的话先零火对调一下,说不定有惊喜。

网友:
指针表先从x1K档测各线对地电阻,测不出来再用x10K档测一下,就知道那里漏电了

网友:
先判断哪一路,线路中间潮湿,破损会,下雨比较长,墙壁潮湿啥的

网友:
话说,现在很多大功率LED灯,很容易出现漏电通病。特别是防潮性差的。雨天明显

网友:
很有可能双批坏了,

网友:
这可能是墙里面漏了

网友:
搞个摇表测测绝缘

网友:
把空开下面的线拆了试试还掉不

网友:
先查漏电开关,这玩意自身故障率不低

网友:
是一个空开、N个漏保,还是一个漏保、N个空开?
总之 一路一路 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