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万用表电池不行了换的锂电池。

楼主(2023-09-15):
现在问题是量电压回到关机挡不关机。调20mΩ挡调回off又正常了。不小心按了被光按键屏幕有显示。难道要换个表了

网友:
正好有理由换个好点的

网友:
还是换一个吧,胜利的表时间久了就不行了,我12年上大学买的胜利890C+也是,有几年没用,拿出来就用不了了,误差贼大。

网友A:
我也还锂电,2串,就是分开充电麻烦

网友:
万用表8.7V提示低电压,测量都不准了,换锂离子电池不适合。
想找磷酸铁锂,好像现在没有了。

网友: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还锂电,2串,就是分开充电麻烦

我找了个18650的电池座。用的时候随便找2节18650电池放进去就行了。

网友:
放几天,说不定自己长好了。

网友B:
应该问题不大,拆开清洗下拨盘金手指,看看弹片是否接触不良,或金手指是否有腐蚀连线断线之类的,拆卸时要注意定位钢珠别掉了,还要注意拍照弹片位置,国产表的拨盘开关很少有上油的,估计是为了计划报废,大多都没有这道工序,可以自己加上,拨盘定位部分上润滑脂,喜欢清脆的上那种透明的机械润滑脂,喜欢肉肉的感觉上那种白色的塑料润滑脂,PCB金手指上点医用凡士林,用棉签薄薄的涂上一层,这样用个三五年一点问题不会出

网友:
换一个,现在表不贵,二三就能用了。如果测高压,建议买好点的

网友:
意思是 万用表 换成锂电池以后 工作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问题不大,拆开清洗下拨盘金手指,看看弹片是否接触不良,或金手指是否有腐蚀连线断线之类的,拆卸时要 ...

好的。我试试

网友:
看描述的问题,和电池无关

网友:
一个问题不大,拆开清洁一下。我以前改过一台锂电的胜利万用表,使用没问题。

网友:
用的少的还是用不能充电的电池算了

网友:
一直用优利德的

网友:
我的890C+刚刚厂家免费维修返回,付来回运费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