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一直没搞懂windows的任务计划逻辑

楼主(2023-09-15):
windows系统,有一个挺有意思的模块,就是可以安排定时任务,但任务计划的设置逻辑一直没搞懂,有没有大神详细讲解一下。
尤其是定时启动某个软件、定时关闭某个软件。这个最常使用。

网友A:
这要什么逻辑?计算到时间或者根据系统日期时间去执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要什么逻辑?计算到时间或者根据系统日期时间去执行,

不理解这么简单的要求,为什么要那么复杂的设置?

网友:
我大多数时候搞得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