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科洛”30W LED灯泡

楼主(2023-09-15):
小区更换的LED灯泡,拿来直接拆解,看看里面的结构和用料。

感觉科技进步的速度比拆解的速度快多了,简单明了,可更换性越来越小。

网友A:
好像灯珠烧了一个

楼主:
继续传照片

还有两片丝印SM2082EDS的高压线性恒流驱动芯片,怎么拍照都显示不出来,就不单独上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灯珠烧了一个

烧了俩,手头没有现成的,可以短接继续使用,寿命不长。

网友:
引用 楼主:
继续传照片

还有两片丝印SM2082EDS的高压线性恒流驱动芯片,怎么拍照都显示不出来,就不单独上图了。

能省则省。。。。。。

网友:
这种焖烧结构,电容会先热死。寿命不到1000小时。一天8小时才4个月。

网友:
深圳市明微电子
SM2082ED 单通道 LED 恒流驱动控制芯片手册 https://atta.szlcsc.com/upload/p ... 870106502958058.pdf

网友:
一颗灯珠2W多吗,来个特写看看

网友:
30W也只需要铝基板散热就足够了?
几年前装房子买的几块钱一个的3W的灯,都带有散热鳍片。

网友:
2并7串。

网友:
好赖还有个电容。

网友:
好像有反馈电阻,调小功率到7瓦耐用很多。或者加通用款7w恒流驱动板。

网友:
以前买的3w便宜货外壳都是铝散热鳍片,就是色温不行。这么大功率散热够呛

网友:
不是独立驱动

楼主:
并在一起的两个LED灯珠烧了

网友:
这个如果足功率的话散热受不了

网友:
30W?我感觉15W再往上线性恒流就发热挺大了。。。

网友:
把有黑点的灯珠先换掉再试

网友:
这种几个灯泡互换下灯珠可以凑起来几个好的,就看动手能力了

网友:
30W虚标吧?改一下采样电阻,将功率降到10W以内就耐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