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泰克DPO4032开机宕在开机画面,请大神指导。

楼主(2023-09-15):
一台正常使用的泰克示波器DPO 4032,头天下班前正常使用后关机,第二天上班的时候开机就这样了,不知道怎么办了,被领导骂死了。

网友A:
单位的东西,上报维修,不要给自己揽活

网友B:
换工作吧,这样的领导,没法共事下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工作吧,这样的领导,没法共事下去

确实,设备都有坏的时候,不可能越用越好

网友:
正常关机的坏了关你啥事,报修就行了

网友C:
应该规定,上班自带仪表仪器工具。。。。抠门到家了,能用这仪器也是搞技术有文化的公司了,唉!

网友:
tek的dpo 3系4系容易挂,一般是cpu开焊。那里散热跟机械强度都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位的东西,上报维修,不要给自己揽活

领导主打一个省,能自己搞定的,绝不花钱找外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工作吧,这样的领导,没法共事下去

有这想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规定,上班自带仪表仪器工具。。。。抠门到家了,能用这仪器也是搞技术有文化的公司了,唉! ...

我们好多低值易耗品都自己买,镊子呀,烙铁头呀。。。。。。走公司流程,采购一个月能买回来就不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