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公牛感应灯,如何延长照亮时间。

楼主(2023-09-15):
如题,最近买了一个公牛感应灯,安装在卫生间,

这样晚上如厕时就不用到墙上摸开关了。
这个灯说是人在灯亮,人走灯灭,(需要人微动)
可实际上只能亮30秒,要长亮需要很大动作。
有时挥手都不好使,要人动起来,
人在卫生间里走动,是长亮
人停下来30秒,灯灭,
问题是我一泡尿30秒,根本尿不完,
还要一边尿,一边挥手,
感觉像开演唱会。
怎么通过改电路,让时间长点,
我看网上有感应开关可以有三个档位设置长亮时间,
这个可不可以通过改电容或电阻什么的,
延长照亮时间。
不知道能不能改,所以灯没拆,
如果能改的话,我拆开上电路板。

网友:
不知芯片型号就不太好下手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u2 datasheet 应该就改个电阻就完了。R5786研究一下。

我试了,换了R12,(R12是控制灵敏度的。换了300K的灵敏度下降,拿掉不安,通电灯亮几秒后不感应)
换了R7/R8/C6,都不好使,有意思的是,这三个元件,在不安装的情况下,灯也好使,功能正常,不知道这三个元件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A:
查u2 datasheet 应该就改个电阻就完了。R5786研究一下。

网友:
不好意思,帮不上忙啊,我看了,无法判断,太多单片机方案了,有些单片机根本查不到资料,所以光凭几张图也看不出来,跑不出线路,

网友:
这种4脚的没研究过,参考应该和biss0001的延时方式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养成习惯就会震惊一批同行得知道芯片型号(要不你先学一段摄影) ...

这个芯片上没有丝印。
光板一个,

网友B:
养成习惯就会震惊一批同行得知道芯片型号(要不你先学一段摄影

网友:
查芯片,找控制时间的那个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拆开看方案,看是哪个电容定时的。

拆开了,看看能不能改

网友C:
要拆开看方案,看是哪个电容定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