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摩托车的离合线脱了怎么修

楼主(2023-09-15):
今天早上骑摩托车送小孩子上学,回来的路上摩托车离合器线线头脱了,用不了离合,一路低档慢慢地开回来了。买一根离合器要去修车店,路还很远,不方便,于是把线拆下来看看能不能修
锌合金的固定头老化断开了

只要把头重新固定就行,于是找了个10A的铜鼻子,当然尺寸要正好能放进离合器手把里面。

先钻一小孔,然后再扩大到离合器线的大小

再开一小槽把线放进去

用老虎钳子把开口这边卡紧

然后再用电烙铁将焊锡灌满,也可以加一点铅,这一步很关键,一定要灌实,之所以用铜鼻子,也是考虑到他可以和焊锡亲和。到此,离合器线就修好了,而且比原来的更结实。对于刹车线断了的也可以用此方法修复。

网友A:
可以用喷枪将断开的钢丝束端部烧化成圆球状再嵌进去。

网友B:
以为问问题的,原来是晒手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为问问题的,原来是晒手艺的

网友:
不错是个好办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喷枪将断开的钢丝束端部烧化成圆球状再嵌进去。

喷枪那温度能把钢丝融化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喷枪那温度能把钢丝融化吗?

肯定可以!你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好办法,,点赞

网友:
小时候自行车刹车丝断了头一般用一个小螺母砸扁做个头就能继续用了,楼主这么维修挺专业的。

网友:
突然想起,我也有台挂挡摩托车,13年了,总里程9859公里,是的1W公里都没满,上下班2公里,现在不给验车了,这车当年真爱惜,前后泥瓦拆下来喷底盘装甲,车洗的锃亮,机油都是1K不到就换的,就换了几次机油,加装了一个防盗报警器。换了一个电瓶。

网友D:
你倒底还让不让厂家活了啊。

网友E:
钢丝在焊锡里面的握持强度够吗?焊锡比较软,别过几天又脱开了……

网友:
手艺钢钢的,佩服。

网友:
这修复技术厉害,就看后期焊锡的耐用程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钢丝在焊锡里面的握持强度够吗?焊锡比较软,别过几天又脱开了……

这个不用担心,钢丝头是变形的了,不是直的,焊锡灌满了之后耐受力是很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倒底还让不让厂家活了啊。

哈哈

网友F:
我的就弄的锡改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就弄的锡改短的

用得住吧

网友:
耐用性不行吧

楼主:
目前用着没问题,从原理上来说是没有什么任何问题的